新手求助MSP430G2开发环境配置

楼主(2011-10-08):
我下载了并安装好了IAR Embedded Workbench Kickstart for MSP430 5.30,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软件和我的MSP430G2联系起来,小弟是初学者,一头雾水。希望前辈指点。

网友A:
这方面没接触过 帮你顶起吧

网友B:
建议看看IAR的帮助文件。
IAR是430的集成开发环境,楼主需要先了解一下这个环境:
通过它可以编辑程序,创建项目,编译程序,调试程序,下载程序等。

网友C:
建议看看IAR的帮助文件,这样的问题自己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D:
建议看看IAR的帮助文件。
IAR是430的集成开发环境,楼主需要先了解一下这个环境:
通过它可以编辑程序,创建项目,编译程序,调试程序,下载程序等,支持

网友E:
这个下载个iar使用说明,几分钟就跑起来了

网友F(2011-12-21):
以下文档可以参考哈

网友G: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楼上的文档,应该大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