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直流伺服电机驱动设计

楼主(2011-10-08):
手头有个三洋的直流伺服电机(U835T-012),幸好参数大致如下:
电机性能内容
型号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额定功率
空载转速
最大负载电流
电机性能参数值
U835T-01275VDC
5.5A
350W
2500RPM
40A

如果设计该直流伺服驱动,有以下几个问题:
(1)220v两相交流变直流75v,是采用工频变压器+整流桥?还是用开关电源比较好
(2)如果采用TMS320f28035作为伺服驱动主控芯片,如果采用直流75v作为电源的话,怎么将75v直流专为15v之类的,有没有如此高输入的LDO或者dcdc?
(3)采用H桥的话用MOS还是IGBT比较好?因为最大负载或者起机电流有40A

新手新手,麻烦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A:
1。觉得开关电源比较好,启动40A。接近3000W了?
2。主控芯片 用MCU  不行啊 ?  有什么功能呢?
3。MOS就足够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40a是最大启动瞬间电流,貌似网上说开关电源做直流电机的电源不好,还是用工频变压器做出来的电源好。
另外,CPU的话打算用飞思卡尔的56f8000的dsp,价格便宜,功能,性能和ti的picolo差不多。
CPU主要做位置控制

楼主:
直流伺服电机有1000线的编码器信号回馈,所以CPU需要CAP/QEP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