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勒振荡电路和克拉波振荡电路

楼主(2011-10-08):
具体电路见复件西勒振荡电路中选频的RC是并接后和三极管并联的,而克拉波是串接后和电路并联的。我现在这样理解(对克拉波电路):设f 为RC串联谐振频率,那么当电路振荡频率为 f 时RC串接阻抗最小,所以把能量吸收了,电路振荡频率不能为f。
这样理解肯定是不对的,我想请教为什么不对,应该怎样理解这两个电路的选频原理
谢谢

网友A:
re LZ:

这不是简单的“串联谐振”,两个分压(三点式)电容也参与其中。只是那个可调电容相对较小,所以近似认为其谐振频率由那个LC确定。此电路的好处在于,晶体管的寄生电容对谐振频率影响较小。

网友B:
无论是克拉坡电路还是锡勒电路,都不是RC振荡电路,而是LC振荡电路。
这两种振荡电路,均由三点电容式(考毕兹振荡电路)变化而来。要理解这两种振荡电路工作原理,应该先掌握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如何工作。

楼主:
笔误更正
具体电路见复件西勒振荡电路中选频的LC是并接后和三极管并联的,而克拉波是串接后和电路并联的。我现在这样理解(对克拉波电路):设f 为LC串联谐振频率,那么当电路振荡频率为 f 时LC串接阻抗最小,所以把能量吸收了,电路振荡频率不能为f。
这样理解肯定是不对的,我想请教为什么不对,应该怎样理解这两个电路的选频原理
谢谢

网友A:
to 4L:

在此仅说一下克拉拔振荡器。注意那个LC振荡回路,内含C1、C2、C3和L,应该是这三个电容串联和L构成的谐振回路。这里有C3<<C1和C3<<C2这个条件,因此这三个电容的串联电容量近似为C3,所以看似仅是C3和L形成的串联谐振,其实不然。

条件C3<<C1和C3<<C2使得三极管的寄生电容(分别和C1和C2并联)对谐振回路影响减小,此外谐振回路和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耦合度也随之减小。只要C1、C2、C3选择合适,可以组成比一般的电容三点式(考毕兹)振荡器更稳定的振荡器。

楼主:
呀呀的,不会插图片,谁给我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