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PCA问题啊,头发都白了

楼主(2011-10-08):
STC的PCA为何单独拿出来可以运行,但是移至程序中就不能运行?即使将定时器,外部中断,所有可能的干扰全部去掉,就是不进入PCA中断??

而且我的CR=1也是延时后才打开的?

用的是STC12C6508AD

用datasheet上的例子也没法运行哦

网友A:
"STC的PCA为何单独拿出来可以运行"
以上什么意思

网友B:
没用STC12C6508AD,帮不上忙......只用过其他型号
如果例子都用不了,可能是楼主自己犯错了,也可以联系一下STC的技术支持......

网友C:
你就没想过是芯片问题或是外部电路问题么?

网友C:
这种芯片我也没接触过,只能猜测是硬件问题了,如果你确定程序没问题的话!

网友D:
开。。。。。。。。。。PCA中断了吗

楼主:
就是datasheet中的demo程序啊,PCA中断开了。
也就是单独运行demo程序是可以的,但是放在我需要的程序中就无法运行,进不去中断

网上说,中断入口有些是interrupt 6有些事interrupt 7
还有说需要在中断里面请CL  Ch,还有的说要累加。。。
还有的说要延时一会在开中断。。。有些又说在中断里面无法进行位运算。。。。。

楼主:
sorry!! 难得糊涂,本人错将char变量当做int来用!!! 晕啊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T100Hz (FOSC/12/100)

sfr CCON      =        0xD8;
sfr CL        =        0xE9;
sfr CH        =        0xF9;
sfr CMOD      =        0xD9;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0H    =        0xFA;
sfr CCAPM0    =        0xDA;
sbit CR       =        CCON^6;
sbit CCF0     =        CCON^0;
sbit EPCAI    = IE^6;

sbit led=P2^0;
int value;
char cnt;

void PCA_isr()interrupt 6 using 1
{
        CCF0=0;
        CCAP0L=value;
        CCAP0H=value>>8;
        value=+T100Hz;
        if(cnt--==0)
        {
                cnt=100;
                led=!led;
        }
}

void main()
{
        CCON=0;
        CL=0;
        CH=0;
        CMOD=0x00;
        value=T100Hz;
        CCAP0L=value;
        CCAP0H=value>>8;
        value=+T100Hz;
        CCAPM0=0x49;
        CR=1;
        EPCAI=1;
        EA=1;
        cnt=0;
        while(1);

}

这个就是demo程序,测试led大概5秒钟亮灭一次,按理来说应该是高频率的闪烁啊??为什么呢?

网友E(2012-11-10):
楼主,我最近也在烦恼这个问题,不知道您解决了没。我在keil 软件里仿真时,发现进不了中断程序,试了很多歌中断号。我的qq1511332498,请赐教,谢谢。

网友F:
严重关注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释?

网友G:
只说一点,如果你以后遇到问题,首先应该想到调试,观测各个变量、地址的值

网友H:
MCU的资源都有比较独立的特性,所以,你好好的检查程序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最近也在烦恼这个问题,不知道您解决了没。我在keil 软件里仿真时,发现进不了中断程序,试了很多 ...

keil C51不支持这类非标51的扩展功能仿真,只能实时仿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