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单片机的板子 求虐 表客气哈 承蒙各位指点 再次多谢

楼主(2011-10-08):
之前一个msp430粗糙的板子  多谢各位耐心指正
我回去经过修改 再次回来求虐
忘各位表客气   哈哈

打算正面铺地  反面铺电层

楼主:
还没有铺铜这样看这清楚写  求虐啊求虐

网友A:
呃,我刚好爬在你头上一点,就踩你几脚丫子吧
有些PCB封装我认不出来,像接插件这类,可以把“信号流入方向”的放一边,“信号流出方向”的也放一边,布局上你应该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布线应该是优先追求线最短,你为了追求局部的整齐,有不少信号线拉长了

网友B:
兄弟,还是那几个地方,你再改改,走线的话 按信号排列,一缕缕的看起来舒服
底层线你还要改改,

楼主:
3# 心静自然凉 恩就是接口太大了 一侧放不下    之前那板是按着原理图的那种 一组一组的放一起 哈哈 看着布局比较乱啊

楼主:
4# jjjyufan 恩  好的我继续调整调整  呵呵 布局布线这东西真不知道怎么修炼啊

网友C:
布局不是很好

网友D:
:lol我在想晶振Y2上面那个焊盘线接上没
开玩笑的啦
反正比我画的好

网友E:
进步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布局哪个地方不好?有不合适的地方 求指点啊  求批评

楼主:
9# 相信哥咯 也是得蒙高手指点啊   哪里不好  多批评呗 嘿嘿

网友G:
没有定位孔,板子不需要固定吗

网友H:
这么简单的板为嘛反面还要铺电源啊

网友I:
:Q 这个完全可以单面板画,多几根掉线。

楼主:
14# lwslws201 成本一样的吧 哈哈

楼主:
12# dqyubsh 为什么板子都要定位孔?

网友J:
过孔太小了,加工费会很贵的

网友G:
定位孔是要安装在某个外壳和骨架上的。板子做完了,焊上插座,连上线,却没有固定的位置!东拉西扯的乱动,没有外壳也不安全,不小心就掉落个焊丝——这事我们都遇过,烧过单片机:lol

楼主:
17# videre 过孔 10 、18 mil 小吗  通常用的是多大尺寸?

楼主:
18# dqyubsh 恩  多谢 哈哈  我这就去加上  能有个铜柱是比较方便

网友I:
回复 楼主:

打样的话差不多,但是热转印就麻烦多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单面板价格要低很多的尤其板材CM-3,不过一半厂家如果没量的话费用下不来,打样费用不算
不过如果你改单面板注意下焊盘改大点,尤其是器件比较大的焊盘

网友J:
17# videre  过孔 10 、18 mil 小吗  通常用的是多大尺寸?
引用 楼主:

过孔10mil可能问题不大,但18mil的外径太小了,算下来,过孔的的铜环边缘只有4mil
普通的样板厂对这个尺寸加工是有困难的

建议调整成孔12mil,外径24mil(0.3mm/0.6mm)

网友K:
晶体放的离芯片太远,你的贴片的器件尽量靠近cpu,这样缩短线长度,

网友L:
哎,就这水平。还敢拿出来

网友M:
尽量做大电源线就好,不要在双面板中对电源进行整层覆铜。

网友M:
Q1是否可以转个向?

网友N:
布线啊!不过来着还不错!也就是没考虑实际生产的费用及可操作性!

楼主:
29# 三生石vs缘 嘿嘿?呗你看穿了  真的没生产过

网友O:
顶层和底层的线最好不要朝一个方向吧~

网友P:
突然想起个快捷键ctrl+M

网友Q:
1.走線盡量少出現銳角.
2.位號印刷才小,印出來可能會看不見!
3.有些走線走長了!

网友M:
板子压缩到这么大就好了,布局的时候根据原理图的走向放置元器件就基本没有什么错误了,也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PCB布局,去耦电容器尽量靠近MCU的电源管脚且跟MCU的地脚搞成的电流回路尽量的短,有利于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R:
:) 细线与大焊盘应加泪滴。有些线太近了。

网友S:
设计规则中线与线直接的间距设的有点小,,,粗线一下子就连接到了细线在高频中是不容许的。

楼主:
35# pa2792 恩 多谢 哈哈

楼主:
36# CHJ76 哦   我看看修改好了 更新了再请你来鉴定哈

楼主:
37# junjietianya 我的粗线是底线和电源 有影响么 我是不是该把粗线改成细线来过

网友T:
元件的标示太小了.打样出来看不清

网友T:
走线还可以优化一下,补泪滴,敷铜

网友T:
电源线.地线尽可能粗,板子在结构允许的话,还可以节约点.MCU尽量补上管脚编号,维修方便

楼主:
41# tanwanshui 哈哈  多谢指导啊
标示设置的是15mil高  3mil粗
我一会儿全加上泪滴 呵呵
覆铜层都接地么
电源和底线  太粗我怕有些地方不了线  铺设电源线时候 用各种不同的线宽 合适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