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7 EMIFA Config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1-10-08):
(无正文)

楼主:
本想仿照EMIFB Config初始化代码自己写,遇到一点问题,EMIFB有两个Timer(Timer1、Timer2),都要设置,而EMIFA中只有一个Timer,这地方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A:
EMIFB只能接SDRAM的;
EMIFA可以接SDRAM,可以配置为异步接口;
估计你AD应该是使用异步接口; 你看下PLL有没有配置正确,或者EMIFA异步接口配置setup/strobe/hold参数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