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中自带的原理图怎么打开???急

楼主(2011-10-08):
我想打开一个软件自带的原理图进行布线练习,不知道怎么打开自带的原理图呢???很急:'(
顺便问下那些原理图的PCB封装是不是也自带好了啊:loveliness:

网友A:
在安装目录文件夹里找,一些范例一般都是放在一个叫“Examples”的文件夹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新建了一个设计,怎么在新设计里把那原理图导过来啊

网友A:
或许你可以这么做,把Examples文件夹里的范例文件复制到你的设计文件夹里,然后打开

如果你非要复制,AD10可以直接Ctrl + C复制,protel99se有没这功能我也不清楚了,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