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10-08):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我的STM32板子  有什么问题

网友A:
CORTEX-M3经典内核的MCU在这扳子上大才小用了:L
LZ这是什么原理图哦

网友B:
什么STM32是LQFP的。。。。。。。

楼主:
恩,是STM32F103RBT6  LQFP-64

网友C:
好像走了2个锐角

网友D:
四角少了固定孔!

网友E:
CORTEX-M3经典内核的MCU在这扳子上大才小用了
LZ这是什么原理图哦

网友F:
楼猪的封装画的真奇葩

网友G:
频率比较低的板子,走直角也没关系,影响不大的,低频数字板,怎么布无所谓的。不过要养成好的布线的习惯,所以还是按规则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