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称重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1-10-08):
我想做到精度可达到1克的称重系统,具体该如何设计呢?不知道常用的称重设计是怎样的思路呢?
我目前计划是用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AD7714

网友A:
“我想做到精度可达到1克的称重系统”
满量程是多少?
首先考虑传感器,你选的传感器是否能够满足要求?

楼主:
“我想做到精度可达到1克的称重系统”
满量程是多少?
首先考虑传感器,你选的传感器是否能够满足要求?
引用 网友A:
满量程约是20KG,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才想请教前辈思路以及器件的具体选型

网友B:
先详细分析传感器手册吧……

假设空载时弹性形变是0,你压上20KG的东西,过一会再拿掉,会不会还是0?

楼主:
我目前计划是用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AD7714

网友C:
20Kg量程的精度要求1g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关键是要做适当的线性拟合补偿和温度补偿。

网友D:
7# chunyang 这个怎么搞?我以前做过一次,东西刚放上去之前是0,拿下来东西就不是0了

网友D:
4# mohanwei 这个问题不知您是怎么解决的?有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E:
应变片,这个量程恐怕吃力,误差不好解决
给个方向:
P=F/S 物体转换为压力,用飞思卡尔的压力传感器(表压型,非气压)http://www.freescale.com.cn/Products/sensors/pressure.asp
只是不知道1g-20KG能否满足你的要求,先去看看吧

楼主:
http://www.21ic.com/app/mcu/200909/47458.htm
以上**就是用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AD7714,不适用于我的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