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无线通信网络,该选什么芯片

楼主(2011-10-08):
做一个无线通信网络,该选什么芯片?
要求是:多点发送,一点收,
数据很小
无线传输距离在150米左右(中间有墙挡住的情况)
发送的数据会和电脑数据库连接

麻烦各位大侠指点下,推荐几个芯片或是模块。谢谢

网友A:
zigbee
zicm2410或者ti的cc什么什么的

楼主:
好的,我去查查它的资料先
谢谢

网友B:
任何1G以下的数传信道都可以,2.4G的加中继也行,关键在于协议的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