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功耗问题

楼主(2011-10-08):
STM8L在Low power wait模式下测得8uA左右,唤醒的时候我有打开MVR以及主频为1Mhz,每1S显示LCD一下,电流显示不规律,老跳动,14uA  13uA 15uA 12uA等,为了防止说段数不一样带来的电流消耗也不一样,后来就把LCD显示固定,这样没1s显示的段都一样,但是跳动还是不规律,不知道正不正常?或者有改进的地方?我的要求要在12uA以下(唤醒和低功耗模式的平均电流),请高人指点

楼主:
怎么显示结帖?求解啊

网友A:
请先检查你的测量工具,并保证它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B:
变化的电流用万用表测不准,应该用示波器来看。

网友C:
L系列还是比较出色的。。性价比不错

网友D:
楼主用的是8L哪个型号的单片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