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楼主(2011-10-08):
以上是交流采样电路,用AD采样一周期40个点,后求40个点平方和后开方的办法,求有效值为10V精确度还好,在0.5飘动,200V是在飘动范围为10V,这样电路能精确到0.5吗?飘动这么厉害是软件问题吗?芯片PIC16F747,帮小弟想想办法

网友A:
是不是数据不稳,时大时小?
1:首先保证待测的信号稳定才能判断你仪表测量是否稳定
2:软件还要有滤波功能

网友B:
想想你到底想检测啥东西,你做的是个四不像的东西。

网友C:
不谈电路,只谈软件:
1、40点的采集稍微少了点,最好至少最到128点以上
2、要有过零判断,否则采集的波形不是一个周期内的。
3、如果用747的内部ADC的话,ADC的分辨率和精度都远远不够

楼主:
我用校正源输出的波形是很稳定的,数据时大是小,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楼上说AD的精度不够,哪些型号的AD能满足我现在的需求?10位AD精度还不行吗?:)

楼主:
2、要有过零判断,否则采集的波形不是一个周期内的。
过零判断? 我是一个周期20MS内测40个点的,电路上我也采用了上抬了2.5V,输入的电压0-200V交流,送进AD的波形应该是过零的

网友D:
仅仅需要有效值的话是不需要过0检测的,直接取N个点计算啊。

网友E:
如果不需要计算相位,频率,。。。其他一些交流参数,过零点就不重要了。AD至少要12Bit的,220V,要精确到0.1,至少要1/1000的精度,所以要12Bit的AD.

网友C:
如果不需要计算相位,频率,。。。其他一些交流参数,过零点就不重要了。AD至少要12Bit的,220V,要精确到0.1,至少要1/1000的精度,所以要12Bit的AD.
引用 网友E:

假设AD取样了64个点数值,请给出你有效值计算的公式!

;P

网友F:
不用过零判断,而是要同步采样,采样率与信号频率要同步.
如果周期变化大的话,要检测信号周期,假设采样率为N,应当严格控制ADC时间间隔为T/N,否则会因为不同步引入误差.
采样个数应当取2^N个,PIC16没有硬件乘除法,做乘除法运算太慢了.LZ的程序应该没办法做到连续几个周期平均,MCU忙不过来.
另外要减去直流分量.
如果第i个AD采样值为ADi,则算法为
m=sqrt(ΣADi^2-N*(ΣADi)^2)/N
u=m*k+b
k,b为标定系数.

网友C:
不用过零判断,而是要同步采样,采样率与信号频率要同步.
如果周期变化大的话,要检测信号周期,假设采样率为N,应当严格控制ADC时间间隔为T/N,否则会因为不同步引入误差.
采样个数应当取2^N个,PIC16没有硬件乘除法,做乘 ...
引用 网友F:

公式给出就说明问题了。
PIC16没有乘除法器,靠MCU用累加实现,速度太慢,而且只有一个中断入口,没有中断优先级,用定时触发ADC的方式,因为中断响应的问题,会给T/N带来一定的误差,这个误差很可能就超过0.5了。

楼主:
如果第i个AD采样值为ADi,则算法为
m=sqrt(ΣADi^2-N*(ΣADi)^2)/N
i个AD值平方和-N*(i个AD值的和的平方),后在开平方/N?
公式对吗?
m=sqrt(Σ(ADi-Ubase)²)/N
Ubase为直流分量

这两个哪个对?

楼上说的T/N误差,是不是说AD的没处理完,下个中断就来了?我中间的间隔时间有500US

楼主:
m=sqrt((Σ(ADi-Ubase)²)/N)是这样的 最后开平方根

网友F:
m=sqrt(Σ(ADi-Ubase)²)/N
m=sqrt(ΣADi^2-N*(ΣADi)^2)/N
上面两个公式结果是一样的,原因在于int(Asinwt)0-T为0,
即ΣADi*Ubase=0
用下面式子的好处在于,可以取当前周期的平均值而不必用上一个周期的平均值.

楼主:
用下面式子的好处在于,可以取当前周期的平均值而不必用上一个周期的平均值. ...
引用 网友F:

不是一个周期算一次平均值吗?为什么用前一周期的平均值? 第一个式算的时候也没用前一个周期的平均值吗?
楼上的请您耐心的讲解下,谢谢大师!

网友F:
一般是在A/D中断里面计算的,在一个周期计算之前先把AD^2的和以及AD的和清零,在每个中断程序里面,
把AD^2以及AD加入到和中去,一个周期完成以后直接用上面的公式去计算。
这样不用把AD值缓存下来,而且这么大的运算量分解到每一个中断的时间片中去了,可以做到每个周期都计算到。但是如果用第一个公式,必须用到上一个周期的平均值,而第二个公式就不用了。
你的算法可能是先把AD值缓存下来,一个周期结束以后,再计算。这样计算的时间非常长而且要很大的缓存。
不过用PIC16系统的计算时间会非常长,必定错过一些周期,而且在中断中算也来不及。应该要先缓存。
可以用当前周期的平均值。
中断中计算,第一个公式: 上一个周期的平均值,不需要大的缓存空间。
中断中计算,第二个公式:当前周期的平均值,不需要大的缓存空间。
中断缓存,主程序计算,第一个公式:需要大的缓存空间,当前周期的平均值,两个循环,一个循环先计算平均值
中断缓存,主程序计算,第二个公式:需要大的缓存空间,当前周期的平均值,一个循环,AD的和以及平方在同一个循环计算。

网友A:
楼主既没给出速度要求也没给出精度要求

正弦波的有效值与平均值有固定的关系,只要得到平均值就可算出有效值
正弦波的有效值与最大值也有固定的关系,只要得到最大值就可算出有效值

平均值和最大值都比有效值好测,为什么舍近求远?

网友F:
TO 17 楼:
只有没有高次谐波的信号,也就是单一频率的正弦信号,有效值和平均值才有固定的关系。关系为pi/sqrt(2)
而引入有效值的目的就是为了测量各种复杂波形所产生的功率。
如果电路中有变频器或者可控硅等非线性器件,那么平均值和有效值的关系肯定不固定了.再用平均值去转换误码就非常大了.

楼主:
TO 楼上的老师
我的程序思路如下,大家给我拍拍
计算50HZ的交流电压,每个周期取40个点,间隔时间为500US,中断后进行AD采样,并且把AD的值进行减去直流分量后平方,并且与前次结果累加,直到累加了40个点,进行一次有效值运算。
程序的大概思路就这样,计算出来的值就是时大时小,范围在10V。不知是电路上的问题还是软件的算法有问题?

网友F:
你用PIC单片机吗?哪一个系列的,时钟频率多少,你的计算是在每一次中断中进行的,还是在中断缓存AD值,在一个周期完成后进行平方和,求平均开方运算?
如果是在中断进行的计算,PIC16系统的单片机因为没有硬件乘法,可能在500us内完不能平方和的运算。

楼主:
哦,是低级的单片机,PIC16F747,晶振是4M的,我是在中断中就算平方和,那我试试在一个周期后进行运算看看,谢谢楼上的老师对新人关心!:)

楼主:
我现在把AD值缓存起来,一个周期结束后开始运算,求得的值精度是好点,但还是再飘,在3V左右,我用是的PIC16F747,本身电路是不是有缺陷?
特别感谢楼上的老师对新人关心!:)

网友F:
一个周期结束开始计算的时候是否仍向缓存存数据?
这个时候应该有标志位标识一下,禁止缓存新的A/D数据.待计算完成以后,重新开存的权限.
最后是把代码贴上来看一下才能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网友G(2011-12-07):
4楼
只用AD采样,怎么判断过零点的那一时刻?难道就是判断其大小是否在零点吗?这个肯定不准的。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个交流信号肯定在一个偏置电压Vref上的正弦信号,采样出来后减去Vref的AD值,判断结果的符号,如果前一个结果的符号位为正,而此时这个结果的符号位为负,说明发生了过零点;相反先负后正,也发生了过零点。但具体软件怎么写我就想不通了,希望哪位大侠赐教!!!

网友D:
对交流电压有效值的计算你们还这么讨论啊,早已偏离主题了。什么叫性价比?LZ要求的仅仅是交流有效值啊,直接任意点开始取N(N=64,128,256,...)求其几何平均值或者算术平均值。你的MCU计算强大或者你设计足够合理就用几何平均,MCU能力有限那就用算术平均值,开动脑筋,算术均值128 或者256平均,用汇编写,指令超过20机器周期算你智商有限。

网友H(2012-08-25):
期待有个大侠 能写个师范例程 .泽被新人

网友I:
10V的飘动0.5V精确度还可以?
不是5%,那么200V的5%不就是10V吗?
基本概念不清楚吧,呵呵

网友J:
正好要做交流电压有效值测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