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郁闷,十一回来,AVR 的M64死了机,搞得满地是水。

楼主(2011-10-08):
连里面的EEPROM全部36个数据都全改了。原先工作两个多月都没问题。

网友A:
EEPROM应该有备份,有校验机制,即便没了也会有缺省参数加载上来,保证最坏的情况下不出问题(事故)。

死机了应该自动复位。

关键是要查找数据丢失的原因,做破坏性试验。理想状态运行几年,还不如在极端情况下运行几分钟,时间长短,不足以说明问题。

网友B:
有看门狗的话,死机了自动复位,关闭所有I/O口,宁可不动作,不要误动作,至少不会水漫金山了

楼主:
看门狗用芯片自带的,可能十一小狗狗也自个出去玩了,EEPROM备份还没搞过,想想看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