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为什么能消除误差呢?

楼主(2011-10-08):
(无正文)

网友A:
所谓“负反馈消除误差”应该说是一种误解。
负反馈只能改进放大电路的线性,减小增益随温度、电源电压……的变化,从而减小因温度变化或电源电压变化……而产生的误差,但不能消除其它原因产生的误差。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温漂应该是固定的,且持续的,想不明白负反馈为什么能够抑制这些变化呢?
是不是因为使用了负反馈减小的温度误差的比例,而不是误差的幅度呢?象是100MV的变化对1V是10%,而对于10V则是1%,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B:
我觉得LZ应该去看下典型的稳定Q点的三极管共射放大电路

网友C:
lz应该去看看控制系统是如何实现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