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K22的bank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1-10-08):
我定义了一些变量,默认的ram空间用完了,想把变量以及数据存在ban1--bank3中,怎么定义啊?

网友A:
最新的C编译器应该可以自动调整。

过去则需要手工指定对应BANK,在PIC16中是在定义变量的时候直接再加一个关键字,例如unsinged char bank1 xxx=0;

PIC18可能与此类似把,你可以官网下载18的例程看看。

网友B:
如果你的变量并没有大的数组,那么你可能就是真用完了,编译器的默认RAM是可以把你的变量分配在所有bank里的。不存在你说的默认bank。像yewuyi所说自动调整。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要除外,你要手动的安排变量位置了,就是你定义了一个大数组,占用的空间超过了256字节,这时如果你不手动调整,即使你只定义了这一个数组,编译器也会报空间安排不了了。你就要手动在代码里安排这个数组的位置,并且更改连接脚本,分配一个段能够放的下这个数组的空间。

Application: Creating Large Data Objects and the USART
The following sample application prompts the user (via HyperTerminal®) to enter a digit between 0 and 9. Upon receiving a character from the USART, the program will then either output a string from an array of data or if the character received is not between 0 and 9, output an error string. The command line used to build this application is:

mcc18 -p 18f452 -I c:\mcc18\h example2.c
where c:\mcc18 is the directory in which the compiler is installed. This sample application is designed for use with the MPLAB ICD2, the PICDEM™ 2 Plus demo board, and the PIC18F452 device. This sample covers the following items:

1. Creating large data objects
2. Reading from and writing to the USART
3. Interrupt handling (#pragma interrupt, interrupt vectors, and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4. System header files
5. Processor-specific header files
6. #pragma sectiontype
7. Inline assembly
By default, MPLAB C18 assumes that an object will not cross a bank boundary. An object that is larger than 256 bytes can be created, but the following steps are required to create a multi-bank object:

1. The object must be allocated into its own section using the #pragma idata or #pragma udata directive.
    #pragma udata buffer_scn
    static char buffer[0x180];
    #pragma udata
2. Accesses to the object must be done via a pointer.
    char * buf_ptr = &buffer[0];
    ...
    // examples of use
    buf_ptr[5] = 10;
    if (buf_ptr[275] > 127)
    ...
3. A new region that spans multiple banks must be created in the linker script.
Linker script before modification:

    DATABANK NAME=gpr2 START=0x200 END=0x2FF
    DATABANK NAME=gpr3 START=0x300 END=0x3FF
Linker script after modification:

    DATABANK NAME=big  START=0x200 END=0x37F PROTECTED
    DATABANK NAME=gpr3 START=0x380 END=0x3FF
4. The object's section (created in Step #1) must be assigned into the new region (created in Step #3). Add a SECTION directive to the linker script.
SECTION NAME=buffer_scn RAM=big
/*  1 */ #include <p18cxxx.h>
/*  2 */ #include <usart.h>
/*  3 */
/*  4 */ void rx_handler (void);
/*  5 */
/*  6 */ #define BUF_SIZE 25
/*  7 */
/*  8 */ /*
/*  9 */  * Step #1 - The data is allocated into its own section.
/* 10 */  */
/* 11 */ #pragma idata bigdata
/* 12 */ char data[11][BUF_SIZE+1] = {
/* 13 */   { "String #0\n\r" },
/* 14 */   { "String #1\n\r" },
/* 15 */   { "String #2\n\r" },
/* 16 */   { "String #3\n\r" },
/* 17 */   { "String #4\n\r" },
/* 18 */   { "String #5\n\r" },
/* 19 */   { "String #6\n\r" },
/* 20 */   { "String #7\n\r" },
/* 21 */   { "String #8\n\r" },
/* 22 */   { "String #9\n\r" },
/* 23 */   { "Invalid key (0-9 only)\n\r" }
/* 24 */ };
/* 25 */ #pragma idata
/* 26 */
/* 27 */ #pragma code rx_interrupt = 0x8
/* 28 */ void rx_int (void)
/* 29 */ {
/* 30 */   _asm goto rx_handler _endasm
/* 31 */ }
/* 32 */ #pragma code
/* 33 */
/* 34 */ #pragma interrupt rx_handler
/* 35 */ void rx_handler (void)
/* 36 */ {
/* 37 */   unsigned char c;
/* 38 */
/* 39 */   /* Get the character received from the USART */
/* 40 */   c = ReadUSART();
/* 41 */   if (c >= '0' && c <= '9')
/* 42 */     {
/* 43 */       c -= '0';
/* 44 */       /* Display value received on LEDs */
/* 45 */       PORTB = c;
/* 46 */
/* 47 */       /*
/* 48 */        * Step #2 - This example did not need an additional
/* 49 */        * pointer to access the large memory because of the
/* 50 */        * multi-dimension array./* 51 */        *
/* 52 */        * Display the string located at the array offset
/* 53 */        * of the character received
/* 54 */        */
/* 55 */       putsUSART (data[c]);
/* 56 */     }
/* 57 */   else
/* 58 */     {
/* 59 */       /*
/* 60 */        * Step #2 - This example did not need an additional
/*  61 */        * pointer to access the large memory because of the
/*  62 */        * multi-dimension array./*  63 */        *
/*  64 */        * Invalid character received from USART.
/*  65 */        * Display error string.
/*  66 */        */
/*  67 */       putsUSART (data[10]);
/*  68 */
/*  69 */       /* Display value received on LEDs */
/*  70 */       PORTB = c;
/*  71 */     }
/*  72 */
/*  73 */     /*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 */
/*  74 */     PIR1bits.RCIF = 0;
/*  75 */ }
/*  76 */
/*  77 */ void main (void)
/*  78 */ {
/*  79 */   /* Configure all PORTB pins for output */
/*  80 */   TRISB = 0;
/*  81 */
/*  82 */   /*
/*  83 */    * Open the USART configured as
/*  84 */    * 8N1, 2400 baud, in polled mode
/*  85 */    */
/*  86 */   OpenUSART (USART_TX_INT_OFF &
/*  87 */              USART_RX_INT_ON &
/*  88 */              USART_ASYNCH_MODE &
/*  89 */              USART_EIGHT_BIT &
/*  90 */              USART_CONT_RX &
/*  91 */              USART_BRGH_HIGH, 103);
/*  92 */
/*  93 */   /* Display a prompt to the USART */
/*  94 */   putrsUSART (
/*  95 */     (const far rom char *)"\n\rEnter a digit 0-9!\n\r");
/*  96 */
/*  97 */   /* Enable interrupt priority */
/*  98 */   RCONbits.IPEN = 1;
/*  99 */
/* 100 */   /* Make receive interrupt high priority */
/* 101 */   IPR1bits.RCIP = 1;
/* 102 */
/* 103 */   /* Enable all high priority interrupts */
/* 104 */   INTCONbits.GIEH = 1;
/* 105 */
/* 106 */   /* Loop forever */
/* 107 */   while (1)
/* 108 */     ;
/* 109 */ }

Line 1:  This line includes the generic processor header file. The correct processor is selected via the -p command-line option. (See System Header Files and Processor-Specific Header Files.)
Line 11:  Creating Large Objects: Step #1. The #pragma idata directive is used to store the initialized data variable data into its own section. (See "#pragma sectiontype".)
Line 25:  This line returns the compiler to the default initialized data section. (See "#pragma sectiontype" and Table: Default Section Names.)
Line 27:  For PIC18 devices, the high-priority interrupt vector is found at 00000008h. This line of code changes the default code section to the absolute code section named rx_interrupt located at 0x8. (See "#pragma sectiontype" and Nested Interrupts.)
Line 32:  This line returns the compiler to the default code section (See "#pragma sectiontype" and Table: Default Section Names.)
Line 34:  This line specifies the function rx_handler as a high-priority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This is required in order for the compiler to generate a RETFIE instruction instead of a RETURN instruction for the rx_handler function. (See "#pragma interruptlow fname/#pragma interrupt fname".)
Line 35:  This line defines the rx_handler function. Notice that it does not take any parameters, and does not return anything (as required by ISRs). (See Interrupt Vectors.)
Line 45, 70:  These lines demonstrate how to modify the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PORTB in C. (See Processor-Specific Header Files.)
Line 55, 67:  Creating Large Objects: Step #2. Large objects are accessed via indirection. These lines output a data string to the USART.
Line 74:  This line demonstrates how to modify a single bit of the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PIR1 in C. (See Processor-Specific Header Files.)
Line 80:  This line initializes the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TRISB. (See Processor-Specific Header Files.)
Line 86-91:  These lines open the USART configured as 8N1, 2400 baud, in Polled mode. In addition, it enables the USART's receive interrupt.
Line 98:  This line enables the interrupt priority feature of the PIC18. (See Processor- Specific Header Files.)
Line 101:  This line makes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a high-priority interrupt source. (See Processor-Specific Header Files.)
Line 104:  This line enables all high-priority interrupts (See Processor-Specific Header Files.)

Linker Script:

// This file was originally 18f452i.lkr as distributed with MPLAB C18.
// Modified as follows:
// - combine banks 4 and 5 into PROTECTED DATABANK "largebank"
// - moved stack to gpr3
// - Assign the "bigdata" SECTION into the new "largebank" region
LIBPATH .
FILES c018i.o
FILES clib.lib
FILES p18f452.lib
CODEPAGE   NAME=vectors    START=0x0            END=0x29           PROTECTED
CODEPAGE   NAME=page       START=0x2A           END=0x7DBF
CODEPAGE   NAME=debug      START=0x7DC0         END=0x7FFF         PROTECTED
CODEPAGE   NAME=idlocs     START=0x200000       END=0x200007       PROTECTED
CODEPAGE   NAME=config     START=0x300000       END=0x30000D       PROTECTED
CODEPAGE   NAME=devid      START=0x3FFFFE       END=0x3FFFFF       PROTECTED
CODEPAGE   NAME=eedata     START=0xF00000       END=0xF000FF       PROTECTED
ACCESSBANK NAME=accessram  START=0x0            END=0x7F
DATABANK   NAME=gpr0       START=0x80           END=0xFF
DATABANK   NAME=gpr1       START=0x100          END=0x1FF
DATABANK   NAME=gpr2       START=0x200          END=0x2FF
DATABANK   NAME=gpr3       START=0x300          END=0x3FF
// Step #3 - Create a new region in the linker script
// This is the databank that will contain the large memory object
DATABANK   NAME=largebank  START=0x400          END=0x5F3          PROTECTED
DATABANK   NAME=dbgspr     START=0x5F4          END=0x5FF          PROTECTED
ACCESSBANK NAME=accesssfr  START=0xF80          END=0xFFF          PROTECTED
SECTION    NAME=CONFIG     ROM=config
// Step #4 - Assign the large memory object's section into the new region
SECTION    NAME=bigdata    RAM=largebank
STACK SIZE=0x100 RAM=gpr3

网友B: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0\example\users_guide\example2

参见该目录的例子,除了注意源代码之外,要注意该文件夹下的连接文件的更改。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0\doc
参见该文件夹下的hlpC18ug文件里的Application: Creating Large Data Objects and the USART
一章。

今天刚刚遇到这个问题,顺便解决了,给你分享一下。

网友C(2013-12-10):
我也用的这个片子,但是我的位定义报错,就是#define LED RA0 ,编译说undefined identifier "RA0"
,这个怎么解决,定义为#define LED PORTA可以编译通过,我是不是C编译器选错了?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D(2014-10-11):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C编译器应该可以自动调整。

过去则需要手工指定对应BANK,在PIC16中是在定义变量的时候直接再加一个 ...

请问,最新的编译器可否直接定义大数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变量并没有大的数组,那么你可能就是真用完了,编译器的默认RAM是可以把你的变量分配在所有bank里 ...

也就是说定义大数组还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