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电流源怎么工作的呢?

楼主(2011-10-08):
基极和集电极被连在了一起,这样3极管就成了2极管,为什么该电路2个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会一样呢?感觉这个电路有问题,不应该有RE的,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大家了!

楼主:
好象我搞错了,这个才是镜像电流源!

网友A:
几乎任何一本讲运算放大器的书里面都有这部分内容。

网友B:
左右两个运放的Vbe相等,所以两边的Ic理论上是相等的,注意,是理论上

网友B:
第一个电路图是可调比例的

楼主:
貌似任何两个量之间都是可以有比例关系吧呵呵,第一图因为有电阻RE,肯定会让Vbe不同,而让IC,或IE不同.应该是不是比例电流源!

网友C:
第一个是微调电流源,比例电流源两个三极管都有发射极电阻的,依靠他们的比值来改变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