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破脑袋了

楼主(2011-10-08):
写了矩阵键盘的程序(扫描法) 可是按0~3按键就是不显示,4~F显示正常,想了一天了  没找出原因 有空的帮忙看看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1ms(uchar i);
void delay1ms(uchar i)
{ uchar x,y;
for(;i<0;i--)
    {
     for(x=0;x<10;x++)
         { for(y=0;y<50;y++);}
}
}
uchar quzhi();
void main()
{uchar a;
  a=quzhi();    //调用取键码函数
  switch(a)
   {
    case 0xee: P1=0xc0; break;
    case 0xde: P1=0xf9; break;
case 0xbe: P1=0xa4; break;
case 0x7e: P1=0xb0; break;
case 0xed: P1=0x99; break;
case 0xdd: P1=0x92; break;
case 0xbd: P1=0x82; break;
case 0x7d: P1=0xf8; break;
case 0xeb: P1=0x80; break;
case 0xdb: P1=0x90; break;
case 0xbb: P1=0x88; break;
case 0x7b: P1=0x83; break;
case 0xe7: P1=0xc6; break;
case 0xd7: P1=0xa1; break;
case 0xb7: P1=0x86; break;
case 0x77: P1=0x8e; break;
   }
   }
uchar quzhi()
{
uchar a,b=0xfe,c;
P2=0x0f;
while((P2&0x0f)!=0x0f)
  {delay1ms(10);        //延时去抖动
   if((P2&0x0f)!=0x0f)
      {a=P2&0xf0;    //屏蔽低四位
       P2=b;   //将扫描初值送给P2
       while((P2&0xf0)!=0xf0)
        { c=P2&0x0f;
          a=a+c;
          return (a);
         }
   P2=b;
    P2<<=0x01;
      P2=P2|0x01;
    b=P2;
      }
  }
  return(0);
}

网友A:
a=quzhi();    //调用取键码函数
给a赋值0xee看看会不会显示0;

用串口输出a=quzhi();,很快就能找出问题了。。

网友B:
P2=b;
    P2<<=0x01;
      P2=P2|0x01;
    b=P2;

是不是这样改比较好:
b = b*2 +1;
P2 = b;

原因是 P2 不能当成变量看,因为读回的值会受外界的影响

网友C:
那就先看看是按键的问题还是显示的问题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 是可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仿真
引用 楼主:

我管你用什么,程序的基本调试技巧是一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说明你按键1的时候,取键函数读回的不是0xee;

用串口输出键码a=quzhi();,很快就能找出问题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仿真
引用 楼主:

仿真的话可以单步或断点执行来看变量啊

网友E:
既然你想破脑袋了。。。就来看看你的程序,看是不是有资格让你想破脑袋

for(;i<0;i--);   怎么看都觉得不可能延时1ms,参数10传递进来,不能满足<0,结果只是延时几us的事情,先汗一个。。。即使是软仿真,跳进去看看也知道结果。

主函数都没有while(1)结构。。。这个也能想破脑袋。。。

显示程序更绝,竟然没有间隔时间等等。。。
按键扫描的思路混乱就不说了。。。
变量和函数的命名。。。剩下的就不说了

PS:回答LZ问题的各位,估计都没有瞄下程序吧,特别是“相信哥咯”。。。
本人没有打击LZ的意思,虽然看看郭天祥的视频教程不能学到高深的思想,但是入门是绝对的,比你现在好很多

网友F:
10楼高手啊!!!你怎么知道他是看郭天祥视频的,我最近也在看呢,哈哈
回复 网友E:
想和10楼交个朋友呢,我是新人:handshake

网友G:
10楼正解……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哈哈  刚开始学C 却是很头疼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