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7下 AVR STUDIO +WINAVR问题

楼主(2011-10-08):
用了AVR STUDIO 4.19
     WINAVR2010
不能编译啊,试了半天都不行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不对呀

网友B:
从4.19开始,蛋疼的爱特梅尔就在avr studio里面要求编译器必须要用自己的avr toolchain了,默认不支持winavr了。为了这个我不得不满世界找4.18版下载

楼主(2011-12-14):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谢谢了,那以后新版本不是不能使用WINAVR了?

网友C:
估计是设置不对吧

网友(2012-11-29):
winavr环境下是可以编译的,就是编程工具麻烦

网友D:
不可能啊,是不是设置不对,我也用的4.19的,不过我WINAVR2011的。没问题啊~

网友:
有很多不能编译的主要原因是,路径使用了中文。或者目录的层次太深,或者是文件目录等命名长度不符合8.3规则,把那些东西换成DOS方式下的命名方式,70%以上的相关问题就会解决

网友E(2013-01-05):
直接用winavr+notepad,像avr的寄存很少的单片机,基本不用调试什么的,直接下载看结果最快速

网友F:
肯定是toolchain路径没设置。有两项要设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啊,是不是设置不对,我也用的4.19的,不过我WINAVR2011的。没问题啊~

winavr2011?哪里来的,我看网上只有2010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