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83848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1-10-08):
STM32F107提供给DP83848的25MHz时钟正常,DP83848的25MHz_OUT脚也可以正常输出25MHz。但是DP83848的Tx_Clk和Rx_Clk没有时钟信号,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3x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模式 MII还是RMII

网友B:
STM32+DP83848  哦也
元件配套专卖

楼主:
2# byeyear MII模式

网友C:
LZ没有给 DP83848的Tx_Clk和Rx_Clk提供时钟信号, 所以 DP83848的Tx_Clk和Rx_Clk没有时钟信号。DP83848的Tx_Clk和Rx_Clk是输入引脚

楼主:
5# IJK 硕大的O你告诉我它俩是输入引脚?

网友D(2012-01-14):
X1有输入,25M_OUT就有输出,其它部分不正常是可能的,这部分和PHY是独立的。整体要检查原理图和配置。

网友E(2012-05-06):
5# IJK 硕大的O你告诉我它俩是输入引脚?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硕大的OUTPUT口:lol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啊

网友(2012-07-11):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纠结半月了。。

网友F(2012-10-30):
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G(2013-04-16):
关心下,我也有相关的很纠结的问题,不过不太懂,也不好问。

网友H:
同问,我用的是RTL8201,跟楼主的情况一样,收发时钟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