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升级nu-link-me仿真器?

楼主(2011-10-08):
请问用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选择不同的目标芯片,再下一步载入文件:LDROM,APROM,数据FLASH文件、配置位、编程选项这些如何设置?请升级成功的热心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貌似这个Nu-Link-me固件升级很简单,只要把Nu-Link-me连到电脑上,然后在ICP工具里面点连接,然后软件就会自动检测Nu-Link-Me的固件并提示升级的,接下来按照弹出窗口的提示来就行了,不用管载入文件什么的。

网友A:
http://www.coocox.org/userfiles/Nulink.doc
这个手册是讲怎么把之前用NuLinkFuncSwitch转换成"CoLinkEx"的Nulink升级到新版本的,里面有使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升级的过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多谢月影2006!因为当时点击ICP工具的时候看到load file->APROM0选择了C:\APROM.hex,貌似ICP工具是要把C:\APROM.hex这个文件更新到仿真器上的APROM0区域,但C:\APROM.hex这个文件到底在哪根本找不到,所以没敢乱点。今晚没有把仿真器拿到家里,明天再试一试。还是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