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SB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1-10-08):
想在刚刚买回的TQ2440上刷一个Linux的系统,使用USB转串口线及USB下载线烧写。设置从NOR启动后,进入UBOOT一键式界面(使用SecureCRT或WINDOWS超级终端工具),在SecureCRT里不知为何不接受键盘输入的字符。此时有光标闪速。

请求专家指点迷津。

网友A:
在SecureCRT上能看到输出结果吗?没有输出谈和输入?
1.若没有输出。查看串口线。是不是需要交叉的或者是直连的。
2.看看板卡是否正常启动
3.USB转串口的驱动是否安装上。是否好用。适当降低波特率看看。也许能好用
你描述的现象不清楚。我也就能分析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