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如何选择电容的容量?

楼主(2011-10-08):
整流后取多大容量?稳压后容量又取多大呢?是否有公式计算?
谢谢!!!!!

网友A:
2000uF/A
十几年前的经验公式,现在条件好了,你可以用软件仿真一下

网友B:
:) 经过 整流桥 之后 是 0.9U2,  经过电容滤波后 是 1.2-1.5倍,   市电不稳定 有5%的波动,

网友C:
电容小,滤波效果差,动态响应快;电容大,纹波小,但初上电时充电电流大,应考虑前级整流容量选择稍大些较好。我的经验是电流在1A以上的负载,用2200~4000uf,2A以下1000~2200uf即可。

1# boy123456

网友C:
更正:电流在1A及以下用1000~2200uf即可。
2# 李富贵

楼主:
请问是什么软件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