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直流阻抗问题

楼主(2011-10-09):
请教一下
昨日看到一个工厂打样的10uh电感,表示因尺寸,点干粮的问题,直流阻抗做不到60毫欧,我看其数据中显示是161毫欧左右。
不知道这个直流阻抗增大这么多会有什么影响呢?

感谢

网友A:
re LZ:

这是导线电阻,若用于较大电流场合下的话需考虑。

网友B:
直流只有电阻,谈不到阻抗。
通常电感的电阻过大,是因为受体积限制,用线比较细造成的。
电流较大情况下会发热。

网友C:
哈哈,同样体积下,可以换成银线、金线,即可解决:lol

楼主:
不知这个电阻增大了,发热增大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实在看不懂5楼要表达什么。

网友D:
电感的线包电阻原则上要尽量小,但这与成本和体积直接相关,所以应根据实际需要均衡选择。

网友E:
不会有影响,最多坏掉。

网友F:
10uh的电感,直流电阻有161毫欧,明显是用料不够好,换一家用纯铜粗线的.

网友G:
10uh的电感很容易采购到,竟然还要打样,钱多了烧的.
而且,我买到的10uh电感电阻比你的小,屏蔽电感,体积很小.

网友H:
好多人不加思考就回答问题。
铜的导电率还是可以的,银比铜稍好一些,金子反而更差。

网友I:
另外重要的一点:电感直流电阻增加,电感的Q值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