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m选型

楼主(2011-10-09):
要折腾一款0.4KW的小型变频器,,看了下面三款IPM,,大家说说该选哪个??

三菱:PS21962-4S

飞兆:FSBS5CH60

IR  :IRAMS06UP60A

谢谢了~~

网友A:
本人曾经用飞兆:FSBS10CH60 做过小型变频器.
根据数据手册搭的电路, 没有太折腾就运转起来了.
其他的没有试过, 所以本人推荐它.

楼主:
谢谢您的推荐,,继续等待,,还有哪位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B:
小功率变频器,建议用三菱,稳定性更好,价格也相差不大。

网友C:
对,支持三菱的,性能确实好。我喜欢用那个CSJ系的,不过价格偏高些。

楼主(2011-12-16):
谢谢楼上二位,,做了两个板子,,呵呵,,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