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二极管?谢谢!

楼主(2011-10-09):
这是汽车电脑板上的,击穿了,是稳压二极管的用法,网上没查到这种型号。上面字分两行上面一行为LPP ,下面一行为95.

网友A:
这是VISHAY的TPSMB27A DO214-AA!

网友A:
呵呵,好歹做设计也近十年现在又是在元件代理公司做销售

网友B(2012-02-28):
瞬变抑制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