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极管的B和C一样时怎么还有电流?

楼主(2011-10-09):
三极管的VB和VE相同的时候,也就是集电节没有反偏,这时3极管应该是在饱和区,但是为什么在IC上还有电流流过,而且要比IB上的电流大很多,难道集电节不用反偏也能收集到大部分的电荷???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一直以为IE上的电流是由VBE来控制的,而IC只是收集电荷,但是我在仿真的时候,只把基极B和发射极E接在电路里,这样应该是一个2极管,我认为IE和IB相同,是发射节的电流,这时我假设如果再把集电极也接上,IE不会变(因为VBE不变),IB变小(因为IC分流了决大部分,电荷不走B,而走E).
但是仿真后发现,接了集电极C后,IE竟然变大了,IB是变小了就,而且VBE也变大了.不知道该怎样理解了,发现仿真结果有好多和自己看书理解的不一样呢!!!!!!

网友A:
发现仿真结果有好多和自己看书理解的不一样呢!!!!!!

估计是看了书,但并没有完全理解书中内容。

网友B:
应该是漏电流吧,技术手册上有的啊

网友C:
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不理解电路具体是咋个接法。
图中三级管并未工作在饱和区,而是在放电区!如果这时你能再增大Ib那么Ic还会增加,随着Ic的增加Vce会变的更低,这时集电节才叫反偏,并且偏到一定程度三极管才饱和。图中Ib是受到了Vce的限制
我也请教一个问题:发贴的时候怎么住上贴图呀

网友D:
你没接C时R1无穷大接了后变10K你去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右下角有"添加附件",打开图片就可以上传看到了!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懂R1的电阻怎么会变化呢?我是比较没有接C的时候,IB的变化,和IE的变化.发现把B,E当做2极管(没有接C)的时候,和把C接电源的时候,流过IE的电流变大了,而流过IB的电流变小了,是这么个情况,谢谢你的回复.我觉得我的3极管没有工作在正常的额定的情况下,我要了解下3极管的那些规律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在什么条件下不成立的!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E:
3极管一般的都是放大区、饱和区、截止区。你看一下模电书有相应的说明

网友F:
是临界饱和吧

网友G:
Vbc=0,刚好是正偏和反偏的临界点。

网友H:
临界饱和

网友C:
试试能不能把图片加进来

网友I:
如图:
1.VCC上电前,所有点没电压,电流,Q1截止。
2.当VCC上电时,
Q1经RC1,RB获得BE正偏和B极电流IB,
有IB电流时E区电子流向B区,(注:是区,不是极)
3.因为NPN管的结构,E区过来的电子聚集在集电结,有IC流过。
4.有了IC,如IC上升,VC下降,IRB=IB下降,IC下降,
(反之同理)

Q2是Q1 RB=0时的特殊情况,分析同上。
IRC2=VCC/Ube;
电路:
1.电压并联负反馈。

网友I:
IRC2=(VCC-Ube)/RC2

网友J:
感觉有些咬文嚼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