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是怎样消除温度影响的呢?

楼主(2011-10-09):
下面的电路是用Q1的来补偿Q2,Q1和Q2具有相同的温漂系数,好象Q1有负反馈,但是不知道它是怎样来消除Q2的温漂的,求分析!谢谢大家!

网友A:
定性地说,温度对Q1Q2影响是同方向的。如果温度升高使Q1集电极电流增加,那么Q1集电极电位降低,这将使Q2基极电流减小,从而使Q2集电极电流减小。
此电路需要Q1集电极到Q1基极的电阻与Q1集电极到Q2基极的电阻相等,且Q1Q2是两支完全相同的三极管。

楼主:
如果Q1的温度变化,会导致Q1的IC增大,VE(错了,应该是VC(C点的电势),特此改正)的电势会变小,这样让VB变小,IB变小,而让IC变小.....Q1应该是在负反馈下工作,但是Q2呢?把基极也接在Q1的集电极上,是不是让Q2接受Q1的负反馈呢?这样让Q2不受温度影响呢?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该电路的前提是Q1和Q2是在同一个硅片上的两个具有相同的温度误差的3极管!

网友A:
3楼:
Q1存在强烈负反馈,实现的办法是Q1基极电阻不接到电源正端而接到集电极,故Q1集电极电流比较稳定,受温度影响甚少。
Q2基极电流由Q1集电极到Q2基极的电阻提供,此电流与Q1基极电流相等。注意两支电阻是相同的。

网友A:
4楼:
不但要两支三极管相同,还要两支电阻相同,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VE的电势会变小?不会吧!!个人认为:假设温度变化时,Ib1,Ib2增大且基本上Ib1=Ib2,这样Ic1增大,I(=Ib1+Ib2+Ic1)也增大,VCEQ1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C点的电势变小了,不是E电!

网友C:
将一个系统的输出信号的一部分或全部以一定方式和路径送回到系统的输入端作为输入信号的一部分,这个作用过程叫——反馈。所以“Q2接受Q1的负反馈”这个说法不对吧?Q1的反馈对Q1的输入而言,对Q2是输入不是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是靠Q1的反馈影响Q1,但是Q2和Q1在相同的温度里,所以用Q1的输出(已经有反馈)去给Q2做基极,开控制Q2的IC电流.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