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标准组合所需特定电阻值

楼主(2011-10-09):
我设计了一电路图,所需元器件值如下:
电阻:12.9K
      17.4K
      4.02K
        91K
         1M
        10K
         2K

电容:14nF
      0.4uF
      6.8uF
       10uF
      100nF
        1nF
        4nF
       47nF

目前在北京新中发,有些贴片电阻电容是不容易买到的。比如14nF,如果拆分成13nF+1nF或者12nF+2nF,那么13nF和2nF的贴片电容不容易买到。
我的问题是:
1.如何把以上电阻电容拆分成市面上最容易买到最常见的元器件值?
2.有什么拆分所需要的原则没有?
3.如果考虑到电阻电容的误差,怎么拆分最精确和经济。如14nF可以分成7nf+7nf,或者10nf+1nf+1nf+1nf+1nf?哪种比较接近准确的14nF?
4.拆分过细会不会造成焊接时耦合电容的增大?
5.拆分时是不是尽量减少所需购买的标准电阻的种类?
6.拆分太细,虽然所需的标准元器件规格种类少了,但是焊点增加也会带来成本增加,如何权衡取舍?

我的方案如下:
电阻:12.9K  (10K+2K+1K)
      17.4K   (10K+10K//10K+2K)
      4.02K  (2K+2K)
        91K
         1M
        10K
         2K

电容:14nF  (10nF+1nF+1nF+1nF+1nF)
      0.4uF  (0.33uF+100nF)
      6.8u/10u (电源去耦电容,是不是能全用10u替代?)
      100nF
        1nF
        4nF   (1nF+1nF+1nF+1nF)
       47nF    (100nF/2)

因此实际购买:

电阻: 1K
       2K
      10K
      91K
       1M
电容:  1nF
       10nF
      100nF
     0.33uF
       10uF

请点评!

网友A:
我发表下我的观点:
首先,设计电路,器件要选常规的,易采购的,选用偏门的器件,是你设计的问题,不宜取。
除非是一些要求精度1%的精密电阻
采用组合方式,本身的精度误差有增大了,还不如用相近的
另外去耦电容一般10uf 和0.1uf并联,采用贴片陶瓷的即可

网友B:
先搞清楚有没有必要用如此精确的电阻电容,附近的标准序列值不行么?

网友C:
贴片我用的比较多,你在组合时尽量减少电阻串并个数。串并个数越多,误差越大,对电路也多有不便。如,你需要17.4K你最好用35K,我不推荐串接其误差值太大。

网友D:
如果是数字电路,可以这样用。如果是模拟电路,不要这样做,误差会很大。

网友E:
明显是一个刚入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