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测温请教贴

楼主(2011-10-09):
小弟最近用K型热电偶测温,测温范围要求0-800摄氏度,精度要求1摄氏度以下,K型热电偶每摄氏度产生41uV的电压,小弟头一次做模拟电路,已经做了两个多星期的实验了,确定了大致的电路结构, 问,还望诸位大牛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先把电路图贴上来吧,呵呵:'(

                                      图一:三运放差分放大电路

                                      图二:双运放差分放大电路
小弟现在使用的是5V单电源供电,放大电路需要将热电偶产生的0-33.2754mV的电压放大100倍至0-3.3V电压之间,送给ARM内部ADC转换。

问题一:使用5V单电源供电是不是太低了呢,导致三运放差分结构仅有0.5V-3.8V的输出,是否应该将单电源电压升高,比如换成单电源12V?

问题二:如果在三运放结构的输出级加入调零电路,将0.5V-3.8V的电平范围整体平移至0-3.3V,是不是可以呢?会不会因为电压过低导致两端线性度变差呢?

问题三:在三运放的差分放大结构中,是应该依赖第一级R9 R12 R14放大呢,还是依赖后级放大,还是将放大倍数均分给两级呢?

问题四:在三运放的差分放大结构中,R6=R7=R16=R17,这四个电阻必须要用精密电阻吗?

问题五:应该选用什么集成运放,我现在用的是LM324,输出距离理想值有一百多毫伏的差距,使用软件校正可以吗?使用OP07会不会使性能变好呢?可不可以给推荐一款运放?

问题六:选用运放要注意哪些参数呢?比如输入失调电压,输入失调电流,输入失调电压漂移,输入失调电流漂移。每一个参数是怎样影响电路性能的,最好能举个例子,:lol

问题七:如果在运放输入前端加入低通滤波器,会不会影响电桥的输出信号?

问题八:我发现电源的噪声很大,在示波器上看的话,文波好像大于有效信号,怎么样给电源滤波呢?运放对供电电压的稳定性要求高吗?电桥上供电电压是不是应该进行一下稳压呢?

问题九:我想用TL431给点桥提供一个精准的电压,能不能介绍一下TL431的用法,不要说当稳压管用就行,因为小弟实在是太菜了

问题十:麻烦大牛们能不能提供一种硬件校正的方法呢?

楼主:
头次发帖,还望大家能够踊跃发言啊

网友A:
之前用LM358做过实验,没法调零;偏差较大;

后来用OP07做出来还可以;

网友B:
对于问题一,5V供电可以,你可以到ADI公司找单电源 5V供电的运放,输入和输出范围为0-5V
问题二,你可以用运放搭建减法电路,减去0.5V,至于怎么做,你查一下运放的应用电路吧!而且这属于电平转换电路,不是调零电路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先用热电偶调理芯片吧,ADI,MAXIM这些模拟厂家都能提供,选个demo板,测通过了就画板,以后有成本压力了(水平也上去了)再考虑低成本方案。

网友C:
搞技术切忌急于求成一步到位……

网友D:
1、K型热电偶,精度要求1摄氏度,用OP-07都嫌失调太大了一点,更别说LM324这种很“粗糙”的运放了。若用LM324,温漂可以让你发疯。这样的精度要求,不能图便宜用普通运放。
2、不一定要用仪表运放,单级运放放大即可。但运放一定要用精密运放。若选用OP-07,必须加入调零电路,手动调整以消除失调的影响。更好的运放是斩波自稳零运放,不过价格相当贵。
3、若一定要用单电源,OP-07不能胜任。现在倒是有很多单电源轨到轨运放,但价格比较贵。从成本上考虑,增加一组负电源,运放用双电源供电,便宜得多。
4、你这个要求,选用运放首先要失调电压和失调电压温度系数小,别的参数均属次要,因带宽很小,热电偶电阻又很小。
5、运放前端加低通滤波,不会影响桥式电路输出信号。但低通滤波各元件参数应仔细选择。
6、TL431作为基准,勉强能用。具体使用方法见TL431资料,上面讲得很详细。
7、看不出你的桥式电路有什么用。
8、作为测温电路,还应该加上热电偶断线检测电路和冷端温度检测电路(通常称冷端补偿)。
9、热电偶必须根据其型号进行线性化。既然要A/D后进单片机,软件上做这部分工作比较省力,查表线性内插即可。硬件实现校正,有MAX6675。该芯片内部有放大器、断线检测、A/D转换、冷端补偿、线性化、直接SPI输出温度值,单5V供电。没有用过,估计价格相当贵。

网友E:
可以用普通单电源运放,但为了保证能测到负温度,必须增加OFFSET,但A/D就必须用DIFF型的了,并且还必须考虑共地的问题.一般温度采样频率小于10HZ,所以可用大的RC滤波消噪.

楼主:
感谢诸位大牛的热心帮忙,先感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感谢,还望多多帮忙:'(

网友F:
图一右上方的电路,加一个差分放大,运放要选择低压低失调的,比如OPA333。
也可以用OP07,但是要正负电源,精度勉强满足要求。

ARM内部的ADC一般最多12bit,精度太差了。
线性要软件处理的,K的非线性本来就很大。

网友G:
直接用 CS1160加一个简单的 跟随电路是最好的。

复杂了反而不好

另外,TL431做 12位精度的 基准,恐怕是不行的。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帮忙,小弟暂时也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只有把诸位大牛的主意一一尝试,再做回复,谢谢大家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maychang,我图一右侧的电桥是利用PN结的温度系数做的温度补偿电路,但是我不知道这样温度补偿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原来看一篇**上说的是可以做到一个摄氏度以下,不知道大侠有没有好的温度补偿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呵呵,自己也觉得自己思路有点不对,不应该先关注成本,而应该先实现功能,:lol

网友H:
324 358虽然可用,但是各种补偿会令你头痛;至少OP07;有必要的话还是用双电源,至少弄个建议的负压;
单击运放放大即可满足要求,尽量简化电路,多一个元件就多一份影响;
图1的冷端补偿对电源要求较高;
最好是软件校正和线性化,电位器可靠性差;
如果没有成本要求,可以用内置PGA的AD,外围只要几个阻容和冷端补偿就可以了;
如果是工业用的话,应加断线检测,图中断线就会测室温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大侠,运放使用双电源供电的话对于电源的,对于正负电源的对称度是不是有很高的要求???
另外如果使用单级运放的话,如何保证放大电路整体具有尽可能大的输入电阻,以尽量减小对电桥输出信号的影响????
可否推荐一款价格合理一点的仪用集成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软件校正,我想把一部分K型热电偶的分度表写入存储单元,然后每段进行线性化,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
断线检测这个真的没有注意,楼上的大哥已经提醒过了,:lol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先查查CS1660是什么先,:lol :lol :lol

网友I:
回复 楼主:
搞不懂

网友J:
专用IC设计的热电偶温度检测电路(器件LM321,LM308)AvR838电子-技术资料-电子元件-电路图-技术应用网站-基本知识-原理-维修-作用-参数-电子元器件符号

本文来自【飞奔汽车】

网友J:
这竖际半导体公司的应用电路,前置放大器LM321A利用在补偿电压和补偿漂移之间有明确的相互关联,故意使它产生补偿电压,并取代冷接点补偿器。AvR838电子-技术资料-电子元件-电路图-技术应用网站-基本知识-原理-维修-作用-参数-电子元器件符号

  图1使用军用级的LM121A和LM108A,但可以分别用LM321A和LM308A替换。实际上组装了这个电路,并能良好地进行工作。AvR838电子-技术资料-电子元件-电路图-技术应用网站-基本知识-原理-维修-作用-参数-电子元器件符号

  图2是使用传统方法的热电偶放大器。冷接点补偿使用二极管的正向电压。这里,使用齐纳二级管。AvR838电子-技术资料-电子元件-电路图-技术应用网站-基本知识-原理-维修-作用-参数-电子元器件符号

  使用的运算放大器为LM308A,所以有5μV/℃补偿漂移,若周围温度变化8℃则产生1℃的误差,好像不太合适。但是,由二极管的室温保证,只这部分好也不能综合改善。AvR838电子-技术资料-电子元件-电路图-技术应用网站-基本知识-原理-维修-作用-参数-电子元器件符号

  当然,如果注意选择二级管,而且应当使用补偿漂移更好的运算放大器,图3就是这种情况的电路。AvR838电子-技术资料-电子元件-电路图-技术应用网站-基本知识-原理-维修-作用-参数-电子元器件符号

  如果把LM308A和LM321A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期待得到0.3μV/℃左右的补偿漂移。若把换算成温度,即使周围温度变动20℃,误差也达不到0.2℃这样的好结果。可是为了实现这个指标,必须注意二极管和端子板的电路做成等温度。AvR838电子-技术资料-电子元件-电路图-技术应用网站-基本知识-原理-维修-作用-参数-电子元器件符号

  因此,使用T热电偶和K热电偶的电路,不能希望得到图3更好的效果。AvR838电子-技术资料-电子元件-电路图-技术应用网站-基本知识-原理-维修-作用-参数-电子元器件符号

  不用说,对于冷接点补偿的精度已变成关健问题,所以,一般测量精度不能提高。为此,对于高精密的用途,无论如何也不得不采用铂。 AvR838电子-技术资料-电子元件-电路图-技术应用网站-基本知识-原理-维修-作用-参数-电子元器件符号

网友G:
CS1160

芯海科技的 ADC芯片。

网友K:
两级放大电路,如何平衡每级放大倍数,怎么没有大侠说下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L:
是否可以选1个台湾的号称18位以上的单片机,2K空间,带LCD驱动,才2元左右。芯片内部软件设计选择放大倍数或者外部硬件调都行,具体看芯片资料了。例如电子称类、红外测温类的产品用的单片机,这样外部基本没这么多元件,简单多了。若一致性精度不够,如他们产品一样,外挂24C02搞个标定什么的

网友M:
图一电路我试过 调零很难 有干扰 而且我加上热电偶后面运放直接没反应 我很郁闷

网友N:
请问此问题有那位高手可以解决,我在做项目的时候遇到相同难题,QQ117317949

网友O:
回复 网友D:
maychang老师技术棒,回答也很细致,向偶像学习!我也回答一些自己的见解。
1,加上一路负压的话,不如选择单电源轨到轨的运放,OPA378就非常不错,只需要一片组成一个同向放大器,十来块钱。负压输出芯片的话再加上电容电感的价钱一样不便宜。
2,1度相当于41uV的话,那么就得保证你所有引起来的偏置不能超过41uV,它包括输入失调电压+输入失调电流*反馈电阻(前提是同向和负向输入端的并联电阻是相同的),一般情况下前者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输入失调电压的温漂也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在轨到轨方面OPA348就不错,而且比OPA378便宜一半,但是输入失调电压满足不了要求。
3,选择的电阻网络的话,最好也是用0.1%精度的,否则都满足不了要求,当然了用高精度比值确定的电阻网络也是可以的。

网友O:
4,其实运放的内部噪声影响也是需要考虑的,过大的噪声会导致测得信号跳动
5,你提到的电源噪声比较大的问题,不知道你的示波器接地没有,没有接地的话是会测到很大的噪声的,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大。如果接地的话,可以用一个稳压芯片来降低低频噪声。其实运放本身有一个PSRR的指标的,只是针对低频的电源噪声,所以一般向你的应用应该不会引起来太大的负面效应。

我个人感觉,轨到轨的运放,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运放,冷端补偿才是你最需要考虑的。
如果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基本上可能是电源噪声比较大,可以考虑LC电源滤波+AMS1117来滤波

网友P(2012-10-08):
我直接接ADC的输入,不需要运放,可以参考AD7705的DS里的图。。。

网友Q:
最好使用双电源供电,使用431+运放制作恒流电路然后使用差分采用,358应该没有问题!我使用PT100+358做过实验可以达到1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