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1117C电源纹波问题

楼主(2011-10-09):
在使用TLV1117的时候发现当调整电位器改变输出电压到6V时,会有0.4V左右的纹波,并且器件开始发热,但此时是空载状态,电路图如下:

其中R1=320欧,R2是2K欧电位器,Cadj=10uF。
想问一下大家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器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A:
你输入电压是多少?
你可以尝试用其他的线性稳压器,LM317 也行,
或者其他的DC/DC

网友A:
另外,经验觉得,R1取小了,你换个5k 或者10k 然后公式计算下R2 ,不要用电位器调整。

楼主:
如果R1大的话也意味着电源的输出阻抗就大了 我觉得这样也不好啊

3# jjjyufan

网友A:
电源的输出阻抗???
你可以看看其他的LDO dc/dc  adj的典型应用,取样电阻都是50K-600K之间的。

楼主:
Lm317里面是240欧姆

5# jjjyufan

网友B:
既然是6V固定电压输出,使用7806是最便宜又省事的选择。

楼主:
哎 关键是PCB都画好了

7# maychang

网友C:
有没有同样封装满足你要求的7806?
然后不焊R1,R2 短路掉。

网友D:
如果R1大的话也意味着电源的输出阻抗就大了 我觉得这样也不好啊

3# jjjyufan
引用 楼主:

楼主,R1大了电源输出阻抗小,R1小了输出阻抗才变大,请再想想输入输出阻抗定义。
R1太小的话,OUT到ADJ之间电流过大,可能是导致器件发热的原因。

楼主:
额 望详解……

10# 似水无痕

楼主:
用了317做 效果还行
9# pa2792

网友E:
r1一般取120左右。320也可。

楼主:
后来用150试了下,效果略有改善,但是还是没有317做出来的好 有点疑惑的

13# gxs64

网友E:
Vin=8v时,vOUT=6V,Iout不能太大,否发执也会影响纹波。

楼主:
哎 后面空载……

15# gxs64

网友F:
看手册,控制压差范围!

网友G:
你的输入和输出地要求是什么是输出的范围最大杂波不能超出多少你的IC是什么封装

网友G:
如果要高质量的我可以给你搞个

楼主:
我是好奇出问题的原因……:)

18# YUEJINSHAN

网友H:
本人也遇到过类似问题,TLV1117-33,不同批次的料会有差别。TOP  MARK 为“0A”的料有100MV左右的纹波,而TOP  MARK 为“0B”的料,就没有。料本身的问题。

楼主:
同感是器件的问题 唉唉

21# qinglilv

网友I:
试着在输出端串个电感滤波.

网友J:
因为空载时,R1阻值太小会引起电流大,所以器件发热,建议加大R1和R2的阻值

网友K:
回复 楼主:
这个我不大懂

网友L:
用电感和 磁珠,由于温度等原因,可能会加重纹波干扰。BM1117,电阻只要100欧的,输入输出不需要电感或磁珠,输入输出电容用贴片电容1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