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STM32F103 ADC 的内阻是多少?

楼主:
RT. 谢谢。

网友A(2011-10-10):
数据手册中有参数:最大50kΩ

网友B:
多看数据手册

楼主:
多谢,不过仔细看了看手册,50K欧其实不是内阻,而是外部的最大阻抗。再大就会影响精度。原理图在第100页的最上面。

楼主:
RADC 是多路开关的电阻,最大1K。

网友A:
多谢,不过仔细看了看手册,50K欧其实不是内阻,而是外部的最大阻抗。再大就会影响精度。原理图在第100页的最上面。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正,俺看串行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