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PLAB IDE调试C时,怎么能看到位变量的值?

楼主(2011-10-09):
在MPLAB IDE调试C时,怎么能看到位变量的值?

一个BYTE的变量在WATCH里面可以看到,但是BIT的变量,比abcfg 的位变量,在调试时,有对应的窗口可以看到吗?

用了PIC也不少日子了,现在还不知道,晕啊。

网友A:
看汇编,然后看操作这个位变量所在的寄存器地址,直接在WATCH窗口中输入这个地址就会看到这个地址所有的位变量单元。

楼主:
谢谢xieyuanbin.明白了。

网友B:
直接将变量  选中 然后 拖进观察窗口

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