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否做出这样的滞回比较器

楼主(2011-10-09):
(无正文)

网友A:
将 VIN 和 VP 对调一下, 然后适当调整一下电阻就可以了
还有, 393 的输出要上拉哦

网友B:
这样的比较器可以做出来,普通的滞回比较器后面加一级反相即可,反相器可以使用LM393中多余的比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一个比较器用了,只能用1个了~~,谢谢还有好方法吗?

网友B:
4楼:
如果不能增加一个反相器,那就用2楼的办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行吗??算了一下,好像不对吧~!

网友C:
楼主链接的 电路图应该不是滞回比较器器,只是电平转换电路!
下面的文件才为滞回比较器,由于图片和word格式传不上来,只能传pdf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烦劳仔细看看,这不是滞回是什么?

网友B:
6楼:
2楼方法绝对可行,注意各电阻数值,这需要你自己计算。

网友B:
7楼:
看不出你上传图片与楼主链接图片有多大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Vin,Vp对调,关键是我没有发现R1~R4之间如何建立起关系

请问如何计算呢?

网友B:
如2楼所说,LM393输出必须加上拉(负载)电阻。
LM393输出电压最高根据上拉电阻和R1R2分压计算,最低根据LM393输出最小电压(资料上有,约几十mV)计算。Vin处接地,VP处输入信号。

网友C:
链接图中的Vr是由电源提供的,是不变的。而且未用稳压管稳压。

网友D:
4.2和4.25只差0.05V == 50mV,,,这个对电源及信号要求很高,,一般的电源及信号波形就很可能超过这个值..

网友C:
确实我理解错了,感谢coolmat和maychang指出我的错误。
错误原因:错误地在链接的电路图使用虚短,而未注意到电路中引入的是正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我应该如何注意呢,或者说怎么做才能达到我的要求,
另外再问,一般来说,差值多少,会比较安全,我用的是开关电源。

网友D:
推二个方面,,,一,看电路需要,前端加放大器,再做偏置,后进比较器,降低对比较器的指标要求.
二,二关电源出来后,给模拟供电的部分,加线性稳定处理.
仅仅是个人建意.

网友E:
对于楼主的要求,使用单比较器完全可以实现。根据要求,要使用反相端输入。令R1‖R2‖R3=8.4,则R2=30K,R3=168K,R1=12.5K。电流方程为:(Vcc-Vr)/R2=Vr/R1+(Vr-Vo)/R3

新建 Kankan BMP  (1.27 KB )

楼主:
对于楼主的要求,使用单比较器完全可以实现。根据要求,要使用反相端输入。令R1‖R2‖R3=8.4,则R2=30K,R3=168K,R1=12.5K。电流方程为:(Vcc-Vr)/R2=Vr/R1+(Vr-Vo)/R3 ...
引用 网友E:

请问,R1‖R2‖R3=8.4是如何得出的呢?

或者说,是如何推倒出R1~R3的值?还有Vr的值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由前面的电流方程不难推导出:
Vr=R123*Vcc/R2+R123*Vo/R3
下面分2种情况:
一方面,输入电压向上穿越VTH时,输出电压原本为高电平即供电电压,翻转为低电平,所以
VTH=R123*Vcc/R2+R123*Vcc/R3 ………………(1)
另一方面,输入电压向下穿越VTL时,输出电压原本为低电平即0伏,翻转为高电平,所以
VTL=R123*Vcc/R2 ………………(2)

由公式(2)得
R2=R123*Vcc/VTL ………………(3)
带入公式(1)得
R3=R2*R123*Vcc/(R2*VTH-R123*Vcc)  ………………(4)
再根据电阻并联公式推得R1值,公式略。
根据你的要求,Vcc=15V,VTH=4.25V,VTL=4.2V,令R123=8.4K(这样R2的结果为整数,好找电阻而已),最后计算的结果如下:
R2=30K,R3=2520K,R1=11.72K。前面回帖计算有误,请以此为准!!

这样的电路必须先计算,否则单靠调整很难达到要求。请搭电路验证或仿真,通报结果。:)

楼主:
仿真验证您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
R3,R1都需要可调电阻是吗?
厉害!!

网友E:
是否需要电位器,视你的精度要求而定,还可以用2只电阻串联,一般都可以凑到。比如2520K=2.4M+120K,11.72K=11K+720Ω。还有,比较器低电平一般几百mv,加上输入失调电压的影响,实际结果会稍有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的电路,如果上限200mV,下限100mV,请问是否可用呢??

网友E:
可以。R1=5.07K,R2=R3=75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