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M3s1138与lcd1602 问题

楼主(2011-10-09):
我最近在做1138控制1602,程序应该没问题,PA数据口 PF控制端 但是液晶什么都不显示 是好的液晶。在Pf口我外接了103的排阻 作为上拉电阻还是不行 。求指教。谢谢

网友A:
肯定你驱动写的有问题

网友B:
没碰到过。

楼主:
驱动是仿照在51平台上修改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驱动中的  GPIO—A我写成B了   很低级的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