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Hz正弦波放大,选择多大带宽的运放

楼主(2011-10-09):
正弦波为标准正弦波,频率单一。

记得mychang曾在前面帖子说过,10Mhz带宽通常认为是从0到10MHz。
找不到那个帖子温习了。

运放手册给的带宽积, 增益为1的时候 的 带宽,这个带宽比如10MHz ,意味着也是指从0带10MHz吗?

那若放大10MHz正弦波,我如何选择运放?
先不考虑正弦波的幅值之类的。

网友A:
“意味着也是指从0带10MHz吗?”
是。

“那若放大10MHz正弦波,我如何选择运放?”
既然是单一频率,最好使用LC选频回路作为负载,不必用宽带运放,只要用特征频率够高的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B:
用三极管吧。

楼主:
为什么大家都推荐用三极管呢
而不是运放呢? 是因为“运放适合放大某一段频谱,而放大单一频率有些浪费”吗?

网友A:
4楼:
至少,成本低,并且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