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源那是负载

楼主(2011-10-09):
那是源阻抗,和负载阻抗?

网友A:
你的源在哪里?负载又在哪里?

楼主:
我也搞不懂啊

楼主:
用史密斯圆图做阻抗匹配时不是要知道那是源那是负载吗?天线是负载吗?

网友B:
25,26脚是源,天线是负载,中间那堆电感电容就是在做匹配。我猜的。
源和负载无处不在,随时都在匹配,不匹配了就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C:
搭楼主车同问:
C17 C16 L3 猜测是做匹配的。
C14 C15 L1是做什么用呢?仅仅是谐振电路吗?我在其他频段电路中遇到过这种接法,其谐振点正好是工作频点。那这个谐振电路有什么作用呢?
欢迎讨论。

楼主:
C14,C15是滤除直流的把?C17C16L3是做平衡不平衡转换的把?天线是负载那么回流在哪?负载不是开路了吗?

网友C:
这种叫MONOPOL天线,不需要回流.
如果是2.4G的话,C14 C15如你所说是DC BLOCK,那L1怎么取值呢?

网友B:
C14,C15是滤除直流的把?C17C16L3是做平衡不平衡转换的把?天线是负载那么回流在哪?负载不是开路了吗?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感觉懂微波的人比较明白

楼主:
实际电路板上L1,C18,C19是空下来没焊的,是2.4G无线传输

网友C:
上面说过了,MONOPOL天线就是一端的,输入的能量被辐射出去了,你可以把空气当做另外一端。

楼主:
C15,C15,L1如果是做谐振的,那L1不焊,还能谐振吗?TI的板子上L1没有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