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05 输入输出端跨接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1-10-09):
(无正文)

网友A:
没用。
可以说增加了负作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给输出端的电容放电啊?

网友C:
会不会是给输出端的电容放电啊?
引用 网友B:

放电不会用二极管啊。

网友B:
哦,对,有道理。

网友D:
这样做只会降低电源的效率

网友E:
有用。
增加78L05的带载能力或减少78L05的发热(减少78L05的损耗)(部分电流通过电阻供给负载)。
这个应用类似7805规格书中的三极管扩流应用,不过三极管相对来说太贵,用电阻更便宜些。
我们的产品上有类似的应用。

网友E:
楼上几位看清楚楼主说的“输入输出端跨接电阻”,而不是“输入输出端对地接电阻”。

网友A:
7楼:
这样做,当负载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时将不能稳压,输出端电压将上升。
此外,此电阻将减小电源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

网友E:
我们的应用输入电压及输出电流基本稳定,不会存在输出端电压将上升问题,电源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也没什么影响。
这样用主要是为了分散散热。毕竟一个2W电阻要比一个TO220的7805便宜很多。

网友F: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G:

大侠有点不明白你说的最后一句话,78L05和你说的7805有区别?  价钱不一? 还有就是那个跨接电阻应该去多少合适呢?功耗多少合适呢?  还有就是电阻起到扩流作用,怎样作用的。

网友F:
悟道,10楼一语道破,其它的应该是施主自己去悟才是,阿弥陀佛

网友H:
扩流是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分析的有道理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图

网友I:
换个角度

负载基本恒定,可采用电阻降压的稳压方式,
并一个稳压器件比如78L05,以改善稳压效果。

网友J:
特事特办,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了公司一前辈 说是扩流用  但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C:
有用。
增加78L05的带载能力或减少78L05的发热(减少78L05的损耗)(部分电流通过电阻供给负载)。
这个应用类似7805规格书中的三极管扩流应用,不过三极管相对来说太贵,用电阻更便宜些。
我们的产品上有类似的应用 ...
引用 网友E:

山寨达到一定程度,敬佩!

网友E:
山寨达到一定程度,敬佩!
引用 网友C:

在特定应用下用特定方法节省成本,又不影响性能,怎么是山寨了?

网友E:
21楼
如果你这个产品一年能卖500万台,一个台能省5毛的话,你就不这样说了。

网友E:
按楼主这个电路参数的话,很显然加这两个电阻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78L05的发热量。
电阻的分流是:(15V-5V)/(R48||R49)=30mA,如果让78L05多输出30mA电流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但78L05就要多加10V*30mA=300mW的功耗,我不知道楼主电路中的使用了什么封装(假设是TO92)的78L05和原本通过的电流有多大以(估计不会超过50mA),不过78L05本来就功耗不大,如果再加上300mW的功耗的话,估计会烫得不得了,所以加了电阻来分流减少功耗。
不过按这个输入电压,如果是为了减少78L05的功耗的话,使用串电阻的方式更好些。
我们的产品上使用并电阻方式来分流降功耗主要是考虑78L05两端的压降已经比较低,串电阻降压的话不合适才并电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电动车控制器的电源部分  由蓄电池36-80V电压 得到15跟5V的 直流稳压 来给控制芯片供电的

网友E:
电动车上的东西也敢这样用
你们公司牛

楼主:
回复 网友E:
求指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I:
这个思路太好了,真是没想到

网友K:
同意7楼看法。

网友L:
即使为了省钱,也不用采用这种方法呀,感觉不好,但也能用

网友M:
这种用法十分危险,特别是有阶跃时。

网友N: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对 老师

网友O:
增加成本,降底效率,我认为78L05的输出还未必是5V呢

网友P:
靠无源元件达不到扩流目的。

网友Q:
假设在负载是恒定的状态,并电阻使用低廉的价格达到高性能稳压器的水平
举例:在14寸电视组装机上就能看到其中的12V供电是从伴音功放的17V中用一个三极管一个大功率电阻还有稳压管组成的电路

楼主:
欣慰啊。 37# cughd

网友R(2014-01-12):
沒有看到圖。。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山寨达到一定程度,敬佩!

最近我看到一款成熟的产品也是用的这种接法。感觉可以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上的东西也敢这样用
你们公司牛

很多电动车控制器里面就是用的这个电路。

网友T:
引用 网友E:
按楼主这个电路参数的话,很显然加这两个电阻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78L05的发热量。
电阻的分流是:(15V-5V) ...

是两个电阻,还是一个电阻?

网友U: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图

要说扩流的话,也就是扩了差不多45毫安,负载在大于45毫安时,扩流起作用的,但是,当负载在小于45毫安时,会如何?说严重点,空载情况下,这里的VCC是多少?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要说扩流的话,也就是扩了差不多45毫安,负载在大于45毫安时,扩流起作用的,但是,当负载在小于45毫安时 ...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考虑吗?
这是特定场合的电路,负载电流的最小值肯定大于经过电阻上的电流。

网友U:
引用 网友V: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考虑吗?
这是特定场合的电路,负载电流的最小值肯定大于经过电阻上的电流。 ...

那就是可以的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化有形为无形,是活学活用深刻领悟后最高境界,致敬!!!

网友:
用于扩流。

网友W(2015-05-03):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应用输入电压及输出电流基本稳定,不会存在输出端电压将上升问题,电源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也没什么影 ...

为什么我的加上之后,电压就不对了,感觉起到了降压的作用。能加QQ吗。1085666437

网友E:
加上不会降压

网友X:
这也能扩流啊?赞成9、10楼

网友Y:
这种做法其实是降低了PSRR。

谢谢大家!

但这样做也许其设计者可以得到一个开关电源泊纹减小的假象。

但50hz的波纹会增大。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Z:
我现在也是 7805 电流300ma  小压差  发烫厉害   加了散热器而已 没有并电阻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这种做法其实是降低了PSRR。

谢谢大家!

PSRR差不多没有了,外部如果有大的脉冲来的话,负载会受到很大冲击。

并联电阻加重了7805的负担。对于输入电压的变化会有更大的过冲或震荡。谢谢大家!

网友W:
这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