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管问题!

楼主(2011-10-09):
hi,大家好,现在针对扩散硅压力传感器做压力变送器的时候,都需要恒流供电才能够比较好的补偿因温度引起的变化,但是现在恒流管厂家少之又少,谁有比价好的办法能够提供吗?或者有比较好的供应商介绍给我!谢谢!

网友A:
用恒压源加电压电流变换电路,可能比找恒流管省事。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普通三极管加较深的电流负反馈即可。

楼主:
谢谢!由于产品空间限制,所以最好是集成的电路 比较好!

网友B:
1117、1086、317、TLV431(或TL431)之类接成恒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