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高速无线通信方案讨论(后续)

楼主(2011-10-09):
昨天在论坛上贴了一个FPGA高速无线通信方案讨论的帖子,得到了各位大侠的广泛讨论受益匪浅,现在进一步总结出我的问题,来讨论一下FPGA怎样实现WIFI通信!
        现在有两个思路可以实现:
    1.使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USB无线网卡,FPGA直接通过68013A实现USB接口。
    2.使用以太网接口,就是使用DM9000A这样的以太网控制芯片实现以太网接口,再将实现的网口接无线路由器,这样实现无线通信。

         针对性的有以下三个问题:
1.使用68013A实现USB接口通信后,关键是如何驱动USB无线网卡,USB无线网卡都是支持XP,win7等系统的,这个路子是否可行?
2.使用DM9000A实现以太网接口后,接无线路由器是不是就可以通过无线路由器与其他PC机通信?
    3.以前没有接触过以太网这些东西,可能以上两种方法通过USB线和网线收发数据都可以,但是现在需要通过无线来收发,不知道还需要考虑什么因素,上位机如何配合,上面两种那个实现起来简单点?

    (PS:感谢猴哥给的PHY芯片+FPGA的方案,不知道我的第二个使用DM9000A的思路理解的对不?)

昨天的帖子如下,具体的设计需求在里面:
         现有一个FPGA高速通信的方案需要设计,需要FPGA接收高速相机(数据率大于100Mbps)的数据,再将数据存储到DDR2存储器中之后,以20M或者40M的速率传输给上位机(需要通过无线,现在打算用WIFI)。
        原本打算是使用网口接无线路由器,觉得有点难度(关键是没有思路)。后改用
USB接口,后来又发现USB接口的无线网卡到处都是,但是在FPGA上不知道怎么用,
USB使用68013A倒是可以和上位机通信,但是给我个USB接口的无线网卡怎么在我的
FPGA开发板上使用!!!
        不知道还有什么途径可以让FPGA可以和上位机使用WIFI通信,大家畅所欲言!!!

第二个方案我在此给你否都了.后面不需要讨论.68013是usb device不能接无线网卡.第一个方案也不好.原因是dm9000a需要fpga实现tcp/ip.

网友A:
第一种方案,需要对软件有一定了解。
                        第二种方案,要简单一点,我觉得。

网友A:
嘿嘿,这个也不能完全相信我们,因为我们只是经验,细节需要自己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无线网卡都是需要驱动的,放在FPGA这边不知道怎么驱动,接的是68013,实在是没底!

网友A:
符合帧结构,则不需要。一会给我站内电话吧。我跟你讨论下。

网友B:
顶一下! 这样的分享是论坛需要的!

网友C:
多来点这样的,把论坛做大

网友A:
顶一下! 这样的分享是论坛需要的!
引用 网友B:

嘿嘿,加油:)

网友D:
帮顶吧,看不懂这个图。

图1是乱来。你要的是接在设备端的无线模块,不是接在主机端的。相对于主机来说,68013是USB设备,USB无线网卡也是设USB备,两个USB外设怎么玩?弄个USB路由?桥?速度怎么办?

如果图2的无线路由器也是接在主机端的,那么道理同1,乱来。如果是接在设备端的,还可以考虑。

其实你没有理解金猴的意思。

我觉得,你关键要试试无限通讯的速率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达不到,赶紧改有线。。。客户不让改,就放弃。。

网友A:
帮顶吧,看不懂这个图。

图1是乱来。你要的是接在设备端的无线模块,不是接在主机端的。相对于主机来说,68013是USB设备,USB无线网卡也是设USB备,两个USB外设怎么玩?弄个USB路由?桥?速度怎么办?

如果图2的无 ...
引用 网友D:

我让他电话我,他没有。哎。最近忙,估计过几天才能有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侠见笑了,以前没接触过,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我们就是要将处理了的数据通过FPGA后再通过无线的方式发送给PC机,无线通信的方式已经选择WIFI了,就要看FPGA那边怎么做了,实在是不懂所以拿出来讨论一下吧,还望大侠指教,下午对不起猴哥了,我去忙别的了!!!

网友E:
有直接可以用的WIFI模块的吧?去买一个不就行了,跟你用个网络芯片不是一样的

网友D:
数据流是这样的:

相机的数据   <=> fpga  <=> WIFI芯片 <=> 天线          (空气)      天线 <=> USB接口的WIFI模块 <=> 主机的USB口

不知道有没有WIFI核,如果有,可以把 fpga  <=> WIFI芯片 弄在fpga芯片上。

这不是一个小项目,照目前的架势,早着呢。

网友F:
fpga为何不直接和无线网卡相连?

网友G:
可靠传100Mbps要用千兆网, WIFI达不到。而且无线路由器千兆的不知道有没有。
当然,可以用两个百兆的拼起来。第二个方案对,没必要加USB。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的传输速度并没有太多要求,20M以上就行,100M是相机的数据我用存储器缓存了,还有不是我不想和无线网卡直接相连,是买得到的无线网卡要么是串口的要么是USB接口的,不知道怎么和FPGA接!!!

网友H:
回复 楼主:
太牛X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猴哥的耐心解答!!!方案还是倾向于方案2,使用以太网接口!!!

网友A:
:lol不客气

网友I:
猴哥很厉害么??

网友J(2012-12-07):
请问,这个设想现在实现没有,我现在也刚刚开始着手在做这方面的设计,如果你已经实现的话,能否给我一些指导,谢了

网友K:
这样的讨论多多益善   看到你们的产品初步架构   终于了解了  很多时候  电子产品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搞出来的  呵呵    谢谢了    帮你顶一个   谢谢猴哥  哦呵呵

网友L:
猴哥真是敬业啊。

网友M:
请问现在实现了没有?我现在做的设计也有点类似这个,也是打算用以太网来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请问现在实现了没有?我现在做的设计也有点类似这个,也是打算用以太网来做~ ...

怎么了?

网友K:
感觉很不错   这个项目就这样一步一步被探讨出来了  很不错  呵呵   谢谢猴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感觉很不错   这个项目就这样一步一步被探讨出来了  很不错  呵呵   谢谢猴哥 ...

不客气啊

网友N:
顶起来,个人感觉思路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楼主实现了没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怎么了?

用FPGA接入以太网,来传输图像数据,但速度就没太大的要求。打算用上面说的第二种方案来做,找了很多关于DM9000的资料,找不到直接用VHDL写的驱动,很多都用C写的。而且,FPGA主要是用来进行图像处理的,所以TCP/IP还有网卡控制不能占用CPU太大的资源啊

网友O:
来顶一下啦!

网友P:
现在wifi能做到300Mbps,使用2.4g和5g两个频段.但是你要保证周围没人用wifi和你抢信道.还有确保这种双频段路由能够级联.
使用网卡通信,建议加一个arm来帮你tcp封包.或者fpga实现部分tcp功能.

十兆字节的无线通信不是随便就能搞的.
wifi芯片能够做到多块速度现在还不清楚.估计都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