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学习记录

楼主(2011-10-09):
最近两天把伟大的q格式搞定了,来分享一下!

定点处理器对浮点数的处理:1>定义变量为浮点型(float,double),用C语言抹平定点处理器和浮点处理器的区别,但是程序的代码庞大,运算速度也慢。2>放大若干倍表示小数。比如要表示精度为0.01的变量,放大100倍去运算,运算完成后再转化。但是这个做法比较僵硬,如要将上面的变量重新定义成0.001精度,又需要放大1000倍,且要重新编写整个程序,考虑溢出等问题。3>定标法:Q格式:通过假定小数点位于哪一位的右侧,从而确定小数的精度。Q0:小数点在第0位的后面,即我们一般采用的方法Q15 小数点在第15位的后面,0~14位都是小数位。转化公式:Q=(int)(F×pow(2,q)) F=(float)(Q×pow(2,-q)) Q格式的运算1>定点加减法:须转换成相同的Q格式才能加减2>定点乘法:不同Q格式的数据相乘,相当于Q值相加3>定点除法:不同Q格式的数据相除,相当于Q值相减4>定点左移:左移相当于Q值增加5>定点右移:右移相当于Q减少 Q格式的应用格式实际应用中,浮点运算大都时候都是既有整数部分,也有小数部分的。所以要选择一个适当的定标格式才能更好的处理运算。一般用如下两种方法:1>使用时使用适中的定标,既可以表示一定的整数复位也可以表示小数复位,如对于2812的32位系统,使用Q15格式,可表示-65536.0~65535.999969482区间内的数据。2>全部采用小数,这样因为小数之间相乘永远是小数,永远不会溢出。取一个极限最大值(最好使用2的n次幂),转换成x/Max的小数(如果Max是取的2的n次幂,就可以使用移位代替除法)。5. Ti的qmath.lib库说明:见TI的文档C28x IQMath Library (SPRC087a).zip的详细说明。TI公司给出了一个Q格式的数学库qmath.lib
注意Q格式函数使用的时序和空间要求,尽量避重就轻。
来看个具体的例子吧#define maxf 120; //整数默认的是Q0;f=50.01 //想表示的频率unsigned int f; f=((unsigned long )5001<<15)/(maxf*100) //先移位扩大100倍,转换格式之后移位15位后结果就是想要的可以得到f=13656

网友A:
不错,很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