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原理图保存字符丢失?!

楼主(2011-10-09):
如上两幅图,我保存原理图后再打开,“电源模块”变成了“电源”,丢失了部分字符,何解?BUG?

网友A:
哈哈,电工你稿笑了;P

网友B:
好像现在支持宋体,其他字体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宋体也不行...我试了大部分字体,都是这样的情况,你们用Altium Designer的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B:
AD的BUG很多,所以没有用。

网友C:
不应该 BUG 到这程度呀!
再改了存一遍呢, 会不会是自己改忘记了?

网友D:
AD之所以BUG多,是因为我们用的多是**版,不花钱的。如果用正版,估计就没有那么多错误!

楼主:
我没忘记保存哦
klchang 说的有道理,也许是因为用的**版的缘故吧

网友E:
AD10 汉字支持不好。。。
我用的第1天就卸了。。。。。。。。。。。。

网友F: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我基本上不再写注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网友G:
AD summer 09,没这事。估计是版本不行。

网友B:
据说AD9.4比较稳定。

网友H:
用英语或者拼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haha,bie ren kan bu dong zen me ban a ?

楼主:
现在先用着,等到产品最终整理资料时还没找到比较完善的**版AD 10,再考虑其他办法吧

网友H:
pin yin da jia ying gai dou neng kan dong ba

网友I(2013-02-18):
是啊,刚装了AD10,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J(2013-08-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悲剧的是我用的win764bit系统   回不到9.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