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芯片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1-10-09):
目前正在学三洋的LV25750芯片,他有2个引脚是需要5V电源供电,还有个是+5V接一个1U电容接到引脚,一个芯片不是只要电源电压供电就行了吗?求高手分析下

网友A:
你看看规格书 这个“+5V接一个1U电容接到引脚”的功能定义不就可以了?
网上LV25750规格书木有,楼主发个,大家学习下?

网友A:
电源脚是13 20 脚啊 不知道你说的1uf脚指那个?如果说是5脚,那这个5脚非电源脚,图中没有标示这个脚的作用,感觉这份规格书不详细。应该是应用图,非芯片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33脚,是计时么,为什么要加2个电源,资料少很多不懂~~

网友B:
估计是内部某模块电源滤波退偶用的。
为了避免相互干扰,不同电路功能模块一般都会有不同的电源独立供电,所以就会有多个电源脚。

小日本的IC资料都是这样,从来就不公开完整的,看到就烦,能不用就别用了。

网友C:
估计是内部某模块电源滤波退偶用的。
为了避免相互干扰,不同电路功能模块一般都会有不同的电源独立供电,所以就会有多个电源脚。

小日本的IC资料都是这样,从来就不公开完整的,看到就烦,能不用就别用了。 ...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推荐个其他国家的AM/FM收音机芯片呢,偶还真的只知道SONY的。

网友D:
楼主应看下说明书上,48个功能模块介绍,其每个功能模块有相对应的引脚。在一个功能模块中,其模块所需条件不一定相同。如,一般的6脚8脚IC其引脚对应模块工作所需条件也不同的,其内部有电阻,电感等。你说的问题和这个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DATASHEET上面的资料很少,有些引脚看不懂,想请教下有经验的高手

网友D:
分享下。。。。。[local]1[/local]

网友D:
[local]1[/local]分享下

网友D:
b:储能电容: 当我们从芯片开关瞬间需要较大电流的角度考虑时,我们会把芯片电源引脚附近的接在电源与地间的电容叫储能电容,其实这是从信号完整性角度去分析时对这种电容的称呼,因为要保持开关动作发生时,信号(数字信号)能较好嘀保持其方波特征,电流必须具备爆发力才行,而芯片电源引脚旁的电容因其与芯片构成的小回路阻抗小而具备爆发力;
那个电容应该起储能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