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

楼主(2011-10-09):
我承认我是一个菜鸟,求大神指教!!!

现在步进电机都用什么芯片控制了,那个精确些。

楼主:
做一个进样系统,需要步进电机控制泵,不知道步进电机等的选用,有哪位大神指教哈,表示膜拜

网友A:
根据负载需要的力矩大小来选择步进电机,然后再根据电机的参数来选择驱动器

网友B:
根据你的电机而定的~~

网友:
L297+L298、A3977、TMC249之类的都可以做

另外,极具灵活性的就是自己用单片机和MOS搭建驱动器,细分、编码器反馈控制、闲置半流之类的功能,速度也可以往快的做。

网友C:
TMC26X系列的芯片是当前功能最强的步进驱动芯片 分享一下

网友D:
马达控制芯片很多的。ALEGRO的那么多,自己选 去。
主要还是根据电机的参数来选吧。

网友E:
我打一次酱油

网友F(2011-12-06):
我也是在找最新的芯片。

网友G:
我也是在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