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心得] 昨天解决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0-09):
仿真结果和实际上板测试问题:

       在某个客户的项目中,前后仿真都正确,但是上板测试有一个数据的偏差:总是无法获得。
   最终查到原因竟然是:
       最后一个数据,即在最后一个有用数据有效的时候,valid信号无效;
       这是因为数据从Sdram经过板上PCB走线的延迟还有FPGA内部有较大的延迟,这些是在
       仿真的过程中无法实现的,而Valid信号只是在FPGA,两者的延迟有一个
       时钟周期的偏差,导致在最后一个数据有效的时候,Valid信号无效,没有获得最好

一个有效的数据,导致图像中间有一条垂直的线。

楼主:
有点意思的问题

网友A:
其实说说是如何查到这个问题的更有意义

网友A:
走线延迟很难在设计的时候预测吧?

网友B:
以后还真得注意这些问题。

网友A:
严重同意

楼主:
1. 先用示波器点了一下端口的信号。这种情况,个人觉得,一定要用示波器看信号,逻辑分析仪的用处一般不大
2. 在示波器上看到波形,基本上问题就能分析的七七八八了

网友A:
不错,这种技巧更有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最难查啊:dizzy: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的确

网友E:
多高的时钟速率?我可否理解为:PCB走线有问题,比如信号线长度没匹配好,差异过大?

网友F:
事先考虑时钟频率,pcb走线延迟是否会有影响?pcb走线1ns是20cm

楼主:
to sleepbear: 事实上,都有PCB和FPGA的内部延时控制都有问题。FPGA内部的约束做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