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在一段被绕成多圈会影响通信吗?

楼主(2011-10-09):
(无正文)

网友A:
绕在轱辘上一般影响不大。
加屏蔽层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B:
会有影响,多大影响要看你的通讯速率、总线电路设计和线材的分布参数等。

网友C:
只要不是铁氧体之类的轱辘,问题应该不大……:)
我觉得无论屏蔽不屏蔽总线信号都会受到影响

这是你的看法?拿出依据来。

网友D:
对于485总线,速度不高,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E:
只要对称,就没有影响!

网友F:
485是低速的,影响很小的。

网友G:
我感觉总线带载能力比较是问题吧,结点个数啊 还有线长

网友H:
485是差分的一起绕不影响差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