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心得]Xilinx的小知识卡片

楼主(2011-10-09):
1. 配置芯片不进行CI的分类,只有C,温度支持-45----80FPGA芯片分ICI-45----100
C的为0----80

楼主:
2   Spartan6目前不支持自动产生DDR/DDR2/DDR3的软核,MIG和EDK里面的MPMC都不支持;但是可以手动产生,然后挂到PLB,FSL等总线上;

楼主:
4   Spartan3-AN系列M0-2需要上拉的时候,上拉电阻1K作用,电阻值过大,导致电平在1.5V左右,FPGA可能认为配置模式不对;

楼主:
5    modusim的SE版本比XE版本好,XE每次升级都必须到官网上下载,不像SE可以直接编译。

楼主:
6    spartan6两侧的MCB在EDK中可以公用一个PLL产生的时钟,在ISE中应该也可以;

楼主:
7    每一款XILINX的FPGA芯片的时钟管理CMT,DCM,PLL都可以重配置,在例化的时候,注意选择方式。Spartan中去掉某些选项,才能出项DRP接口(可重配置接口)。

楼主:
8    ISERDES和OSERDES只能支持Vertex4,5,6系列和spartan6;spartan3a/N系列不支持;但是xilinx官方网站上有相应的参考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将Document/S3/应用设计note。

楼主:
9    EDK12.1中有些DDR2的型号是不支持的,但是在MPMC中可以选择,编译的时候会出错,一般表现为CAS的延迟值不对;

楼主:
10   一般加入一个外设后,需要将其挂到相应的PLB总线上才能分配地址,和别的地址统一;

楼主:
12  S6小于45的芯片只有2个CMT(clock management tile),大于等于45的有4个CMT,每个CMT有两个DCM和一个PLL,DCM和PLL在例化的时候,coregen的第一页选择手动例化,不选择自动选择,就可以单独配置;

楼主:
13  S6时钟资源
S6系列的芯片提供16个全局时钟网络,并提供40个区域时钟,用于ISERDES和OSERDES串并转化或者并串转换;全局时钟网络被BUFGMUX驱动,区域时钟被BUFIO2驱动,PLL被BUFPLL驱动;BUFIO2和BUFPLL只用于IO clock;
16个时钟网络被16个BUFGMUX驱动,BUFGMUX的时钟来源有三个:上下bank的时钟源,左右bank的时钟源和内部来自DCM/PLL的内部时钟;这些时钟源通过位于FPGA中部的时钟交换矩阵到达整个FPGA;
BUFG是用BUFGMUX作出来的,即将BUFGMUX固定选择一个时钟就是BUFG了;BUFGCE也是来自BUFGMUX,即BUFGMUX是真正的物理资源;
BUFIO2:全局时钟脚输入,产生一个同频的时钟,一个整数分频和占空比可调的时钟,一个用于SERDES的控制信号;每一个GCLK连接着两个BUFIO。BUFIO可以设定和输入时钟反向;
扩展频谱的时钟可以通过配置DCM_CLKGEN来产生;
DDR2,LVDS和ISERDES,OSERDES时钟部分的设计可以参考该文档;

楼主:
13 EDK例化MPMC的时候,如果选择多个端口XCL,PLB,SDMA等,如果需要将接口引入到处理器外部,选择VIEW/Restore defaults,然后再port界面下的port filter下的default勾选上。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端口。

网友A:
楼主的设计心得还会继续吗? 我要收集了哦!谢谢分享!

网友A:
我咋没找到3和11?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确实没有。;P

楼主:
是的。有的我大概看了一下,说出来不是蛮妥当,就忽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