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理有些怪!

楼主(2011-10-09):
如上图是一个150W的开关电源的主电路部份电路图.
T1是输出变压器T2是激励偶合器.这样的方式可以推动T1工作吗?
Q1和Q2的作用是什么.他们会不会让电源短路?
C7这样接,电流应该很小吧?这样可以推动T1工作?
真不解?
谢谢指教^_^ .

网友A:
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驱动方式。
很巧妙,但现在很少应用,因为双极型三极管现在几乎全被功率MOS管替代了。

Q1Q2就是功率开关管了。设计上当然不能让这两支管子把电源短路掉,为此需要采取一些特殊措施,这正是此电路巧妙之处。注意T2与Q1Q2构成强烈的正反馈。

楼主:
谢谢楼上。
可以解释详细些吗?
那个C7才1uF 流过的电流应该很小的吧?这样又怎样可以驱动T1啦?

网友A:
3楼:
从你首帖问的“Q1和Q2的作用是什么.他们会不会让电源短路?”这句话来看,要解释清楚此电路的工作过程写上20页纸未必够用。所以,你还是先把直流输出开关电源各种拓扑搞清楚再说此电路吧。
而且此电路并不完整,TL494驱动部分没有画出来,你若仔细看看驱动电路,将发现驱动电路也是很怪异的。而此部分电路必须与驱动电路联合起来分析,才能够搞清楚这种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C7中流过的电流并不小,有效值我没有计算,估计超过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