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usb hid 免驱动设备及应用软件界面!

楼主(2011-10-09):
c8051f320  USB HID 学习板
一台电脑可以连接多个HID免驱动设备!
USB HID 多设备免驱动人机界面应用软件采用vb6,vc6编程!
单片机程序采用c51编程!
打开设备就会返回该设备的相关测量数据!
最多支持127个设备,免驱动!
支持98,2000,xp,win7系统。

楼主:
上传照片!请欣赏点评!

楼主:
另外还有:
c8051f320模拟无线编码芯片PT2262

不用PT2262芯片!可以自己动手做发射模块!能和多个PT2272配对,通信,自动设置地址,效果非常好!

c8051f320可以做成手持终端,也可以做成usb hid免驱动方式和电脑连接!

楼主:
c8051f320 USB、RF无线射频,RS232三合一通信学习板 USB、RF无线射频,RS232三合一通信学习板(c8051f320+cc1100=MCU+USB+RF+rs232) c8051f320 usb学习板(是目前学习和应用usb 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单片机,资料全!上手快!)软硬件资源丰富:可提供硬件原理图;USB 板上位机应用软件源代码(VB6 和VC6),以及usb底层驱动和驱动安装信息;USB 板单片机固化程序的c51源代码!usb通信速率可以达到2Mb/s !采用批量传输方式。c8051f320 的usb转232通信例程等. cc1100(cc1101),无线通信频率433Mhz,采用SPI工作方式,通信速率250K b/s, 通信距离开阔地200米以上, 并且可以实现多机通信(一主多丛),可以实现无线唤醒功能大大降低电源功耗!!! 和电脑采用usb或UART通信.usb通信速率可以达到4Mb/s !UART通信速率115.2kb/s !

网友A:
请问你这个设备(线路板),连续和电脑联机3小时能一直不掉线吗?

楼主:
只要电脑系统可靠可以长时间工作的!

网友B(2011-12-24):
请问那个显示界面程序是存在USB设备中吗?像这样的界面占用空间最小是多少?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PC端的上位机应用程序界面,LZ都说了VC、VB编的。通过枚举所有HID device patch获得已连接的设备列表,然后对每个设备的path进行读写操作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好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