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互感器怎么计算,,感应火线

楼主(2011-10-09):
(图片)

网友A:
电流比等于匝数反比。

网友B:
找供应商要规格书
比如说,1000:1
火线电流1A ,感应出来就是1ma,并个采样电阻1k 就变成电压信号1V,送AD采样

楼主:
这种互感器也有比例吗???、

网友B:
原理就是电流感应,你说有比例不?

网友A:
4楼:
只要知道该环上绕了多少匝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