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52 封装应用请教!

楼主(2011-10-09):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听说BGA 封装的芯片引脚是半球形的,而LGA封装的芯片引脚是平的!
为了容易焊接所以LGA  的芯片 pcb 板子引脚需要加工成封半球形的?

网友B:
一般来说,器件封装是半球形的,你做封装的时候做长方形的焊盘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看看有些芯片的手册,尾部有推荐你的PCB封装,都是做成长方形的。
不过也有部分是半球形,不过个人认为半球形的面积比长方形的面积小,反而焊接不牢靠。
个人观点,